请问,能否根据这个图纸判断触摸板是什么接口吗?

楼主(2018-08-27):
最近弄了两个触摸板, 想着把他们改成USB接口的,看网上很多评论说触摸板是使用的PS2接口,然后根据型号查找了相应主板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其中一个为Y700 ,另一个为dell的, 我将正极连接到pwr,负极连接到gnd,然后PS2的data与clk连接tp_data和tp_clk,然后将PS2插到USB转接线上,连接电脑,。结果就是,,,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根据上面两个接口的电路图,如何确定我该怎样接线才能正确的转接到USB口呢?或者,根据他的这两个电路图,触摸板是什么接口的呢?

网友:
笔记本触摸板是I2C总线的,不是什么PS2总线。笔记本里面不存在这种总线。最新的触摸板接口总线已经变了,不再是I2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