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42F1300NF 无背光维修一例[原创首发]

楼主(2018-08-27):
康佳LED42F1300NF 开机指示灯亮,无背光,仔细看可看到有画面,证明显示正常,背光驱动坏,或者LED灯坏。

由于平时都是修电脑多一些,这种液晶电视几乎没怎么修过。只好硬着头皮拆开试试看了。
一回生二回熟嘛。

拆开了,有点陌生啊,一头雾水 中,慢慢查看板上,无明显烧坏的元件。只有这处被人修过了。

可以看到R742  R743被人动过了。经查此脚连接OCP8122A的15脚,好像属于一个保护脚。
一般碰到这种无背光的,有不少朋友都喜欢直接将15脚和19脚去保护,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本人愚见,总感觉这样不太稳定,因为肯定是电路有故障才会起保护的,强制去保护,只是应急之措吧。
上论坛找了下此机型,正好有此图纸,查了一下背光驱动芯片OCP8122A

图纸显示的型号是OZ9902A ,这两芯片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吧。
查了1脚,1.2V电压,2脚11V
好像1脚电压不大对,由于修这方面的经验几乎没有。只好度娘参考了一下。
经找到相关资料说明,1脚是100V的一个电压检测脚,电压应在3V以上。
断电查得1脚所连电阻R707为3.6M,而且数字还在增加。估计此电阻阻值变大导致。

R707在板的背面。

由于找不到3.3M的电阻,只好找了一个1.5M的电阻换上试一试

这个是坏的3.3M
通电再测试1脚,有5V的电压了。请各位看观注意一下此脚的地是热地,不是冷地哦。地找不准你是测不出电压的哦。
既然电压貌似正常,那就插上线测试下是否正常吧。

期待的画面,故障解决。

一点点小经验,希望有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吧。

 会员15136882元2023-8-15 15:30
 会员11294942元2023-6-25 11:23

网友A:
这个是送钱的 机器               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送钱的 机器               修过好多台了

但是论坛确没有一例关于此机器的维修案例

网友:
学学了,我们都是查灯换了不行,就直接换板,看样子有等提高

网友:
好吧,以前遇到都是直接让客户换板的 ,以后看来要多加强

网友B:
修电脑的也要修家电了吗?空调要不要也一起修

网友:
原来是主供电起不来呀,这个秀电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送钱的 机器               修过好多台了

他在电视机啥问题 可精华帖了 ,后面的看不到了你给我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脑的也要修家电了吗?空调要不要也一起修

这行现在难混得很,很多同行天热专搞空调,赚钱的很。我也只能有什么修什么了,混口饭吃而已。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信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在电视机啥问题 可精华帖了 ,后面的看不到了你给我说说

没看懂大师的话,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在电视机啥问题 可精华帖了 ,后面的看不到了你给我说说

好像是 修背光电路    跟换控制芯片

网友:
是主供电的问题                还是查找的蛮仔细的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不错值得学习不错值得学习不错值得学习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牛   这个也能修

网友:
很好,现在电视修的也不少,背光和程序坏占一半

网友:
不错 学习学习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铁汉可有v而言亩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不错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謝謝大大熱心地分享唷 我要來學習 謝謝

网友:
修电视比修电脑来钱的,修电视比修电脑简单。

网友:
高手,都是修一个电阻,电容之类。

网友:
这都能发现 很厉害了 说明工地不错

网友:
背光故障率 最高 最难搞了 有时候灯 出问题 点灯版跟着坏

网友:
楼主的电视机修的有点六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