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打印机、显示器方面的芯片级维修培训?(离上海近)

楼主(2018-08-27):
本人离上海近,请哪位前辈给推荐下,上海这边的,有没有比较靠谱的打印机、显示器芯片级方面的维修培训,谢谢!!!

网友:
兄弟为什么不选迅维远程培训呢。实地是我们向往之地。有空一定去。

网友:
想实地去学习下,操作的东西比较多
迅维我问了,没开这两门课了

网友:
液晶我可以满足  还有工资发给你  但是没在上海

网友:
可以联系下 迅维实地

网友:
如果实地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你可以多参考点相关的资料,首先从电源板和驱动板搞起,电源板有电路基础就很好搞。驱动板一般刷刷MCU,芯片我建议别搞了,买通用驱动板方便快捷。然后就是屏了,屏一般你先搞点屏的PDF看看比如LVDS接口及信号,背光升压电路,换换灯管等等。其实显示器还是很好修的,我就是自学的,然后平时买配件再问问卖的人,一般他们很专业。自已总结就行了,打印机的话一般是机械故障率高,因为长期使用零件磨损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卫生,然后就是了解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比如打印原理,反馈信号部分,高压充电部分,激光打印机的光学部分,充电辊啊晕丝等。先从简单的学起一步步提高。维修中总结。我可能说的不好仅供参考,你可多问问他们是怎么学的。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还看自已,个人认为比笔记本好搞。如果你会修笔记本那入门就快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请问下上面学习液晶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