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待机5V 烧糊了 主板 5V 短路

楼主(2018-08-27):
客户拿 来的时候 是大短路的   拆开来发现 5V 的烧糊了  主板都烧的不成样子    没办法  现在生意难做啊   修修看吧  找了一片料板  板号LA-9631P    先修待机5V  把这一路修好   断开 PJ402  后续有短路的  在拆  拆了 几个发现在 是PU701  短路了  换上 好了  5V 待机 芯片 有现成的   但是 主板都烧糊了 主板上的焊脚都烧没了好几个脚 飞线吧    飞了两条线     开机OK  亮了  心里美美的  可以收钱了  装起来一试   吗的   左手边的 USB 两个3.0 的接口  没反应   供电是好的  桥坏了 草 换   上机换过之后 试了一下  好了   这个应该 行了  装机在测    你妹的   没生声啊   内  外都没有声  在拆开来修啊  测了一下声卡  供电  复位  都有 时钟 也有   换一颗声卡 还好有料板 不然 真头痛了   换上 试了一下  还是没声  你吗的 两个B  煮汤 一个B味  这机器真累   打开图纸 发现声卡的39脚  从EC 过来的信号 只有0.75V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只有95欧   明显不对   拆了声卡在量 还是一样  EC 坏了 草   什么事都给我碰上了   找了一个9012QF  A4 的芯片   刷了一下 程序   上去 进系统在试OK了  在测试  一切 OK        这机器真难修

网友:
这种修好一头,另一头又换,真不知道该怎么给客人解释,看来你这个客人还好说话
能修好,收够钱就是好事。

网友:
晕啊,兄弟你这机器够倒霉,折腾这么多地方。服了。生意好的话估计你把这板扔了。

网友:
烧主板的要是不重要的还能修修,要是信号多的就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