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显示器接屏线12V电压拉低

楼主(2018-08-27):
今天刚接一台防苹果显示器,原来是电源灯亮红灯,灯一闪,拆机测各电压,USB2.0 FE1.1芯片坏,更换后开机灯管能点亮了,高压电压35V。屏线电压12V,把屏线接回屏幕后电压降低,12V电压变为2.2V。把屏线拔掉电压又正常,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还是屏线有短路,带电测也没有发现有发 烫的地方

网友:
机器修好了,原来是用电流表修这台显示器,接屏线就拉低电压,找了一台主机,接好USB线和电源线,再开机发现有图像了,心里偷笑,看对这机器还没有了解

网友:
用电流表维修显示器怎么维修?屏供电怎么会被拉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