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主板短路还是的烧机大法

楼主(2018-08-27):
笔记本型号:联想ideapad 500-14acz
         故障:机器通电三无 无待机 无电流 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 看笔记本是近两年的,上网查图纸资料 ,什么也查不到。没办法了,硬着头皮修了。第一步查公共点20v 电源接口端正常,查到公共点保险电阻R000,直接拆下,测试后端电路大短路。呵呵 运气好,找到问题点了。目测了下没有看到公共点的什么电容场管之类的坏。立马调电压5v烧机。发现CPU供电20v旁的小电容发热,心中暗喜。
放着给客户报个价先,嘿嘿。200元修主板 主板短路 主板贵啊 没得换 。客户立马同意修,叫我早点修好 。
去掉电容不短路了,测量阻值也正常。上电好像电流闪了下,又不行了。拆下保险电阻,妈的又短了 ,气死我了 ,又重新查起,cpu供电的电容查了 是好的 干脆不上了 再断开CPU供电这组。再次用起烧机大法,摸了半天没没摸到,奇了怪了 见鬼了 ,调低电压继续烧,发现B+电路有一个小电容微微发热,一看有点发黑。立马拆去,哈哈 不短路了。还原其他配件。通电开机。秒杀的节奏。
装机,交给客户,收钱。维修赶得急,没空拍照片,请大家谅解。

网友:
没图这样说服力好像不够吧,一般都是没看有没短路之类的才会去找资料之类的

网友:
简单运气烧机大发!!!!!!!!!

网友:
大短路有的确实要烧,上次看一个贴   说的  大短路你还在烧吗,结果付费后,大失所望,说的是用眼睛看(你没看错,就是要你用眼睛看,去看短路的电容),简直无语了,还是精华帖,当时我就想骂人,要是能看出来我瞎呀,还用烧鸡

网友:
真的是运气好啊

网友A:
一次三个电容短路遇到过没?修的时候,怀疑人生。

网友:
笔记本大短路的机一般都是送钱的多。

网友:
我看是故意不给大家看的吧

网友:
大短碰到那是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三个电容短路遇到过没?修的时候,怀疑人生。

碰到短兩顆的+燒 cpu的,,三顆的沒碰過

网友:
有的烧机烧不出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