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k43ly rev3.1 不触发

楼主(2018-08-27):
华硕x84h  k43ly  rev3.1  不触发  bios刷了,故障依旧
测待机电压 +3vo正常 +5vo只有1.3伏    线性电压5v正常
ec 为it8572e
+3va_ec3.3v正常
ac_in_oc# 0v正常
76脚+5csus_pwron  0v
112脚  pm_rsmrst#  0v
17脚  lidsw#  2.95V
56脚PM_PWRBTN# 2.95V
67脚SUS_PWRGD  3.3V   3VPG
14脚 EC_RST#  3.3V正常
pm_rsmrst#  通过r2218和 pm_rsmrst#pch相连  pm_rsmrst#pch也是0v  拆掉r2218   pm_rsmrst#pch变为3v  看起来是ec这边把电压拉低的,只是不太好查。
待机芯片型号rt8206a
18脚 p_5vsus_dl_30 0.36v
13脚 +5vsus_pwrgd 3.3v

求师傅们给个思路
现在买了ec和待机芯片,华硕x84h  k43ly  rev3.1  这块板ec带程序吗?

我今年在实地学的手机,现在有笔记本的活,通过自学,试着修修,请师兄弟和师傅们多多帮助!

补充内容 (2018-8-28 10:05):

待机电流0.046

补充内容 (2018-8-31 17:16):
这款机ec内不带程序,买了新的换上就好了,rsmrst就是ec拉低的。

网友:
现在买了ec和待机芯片,华硕x84h  k43ly  rev3.1  这块板ec带程序吗?

网友:
待机电压 +3vo正常 +5vo只有1.3伏    ?
你现在的待机电流多少 ?

网友:
待机电流0.046

网友:
+5csus_pwron飞个3.3v信号,+5vo待机5v能出来,待机电流25,也能回归正常,但是rsmrst#仍为0v。rsmrst_pch也被拉低,拆掉r2218,rsmrst_pch能恢复3v。

网友A:
0.046的待机有点偏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46的待机有点偏高吧。

因为待机5v没出来,出来了待机电流就0.025了

网友B:
待机出问题了呀   5v会不会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出问题了呀   5v会不会后级有短路啊

5V后级是好的,+5vsus_pwron飞个3.3v信号,+5vo待机5v能出来,但是就是rsmrst#出不来 ,而且飞线的时候+5csus_pwron 不断开的话,会拉低电压,感觉ec坏了

网友A:
rsmrst#是待机好之后EC送给南桥的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是待机好之后EC送给南桥的信号吧。

是的 这个信号没有   通过一个1k电阻送到南桥    断开这个1k电阻  RSMRST_PCH就为3v  装上这个电阻  RSMRST_PCH和rsmrst都变0v

网友:
76脚+5csus_pwron  0v   这个信号是不是ec发给待机芯片 开启5v待机电压的  因为这个没有 所有后面的pg信号出不来这个信号就连了几个电阻,我测这些电阻基本正常  因此可以推断ec坏了 或者bios有问题  ???

网友C:
应该待机芯片没有问题  这个 rsmrst pch直连的是桥还是ec?    判断ec坏的可能大   rsmrst是ec送给桥的   如果说拆下电阻被拉低的话  桥也有可能  因为有可能是桥拉低的电阻

网友:
你说了拆下电阻 rsmrst正常  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因为待机5v没出来,出来了待机电流就0.0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待机芯片没有问题  这个 rsmrst pch直连的是桥还是ec?    判断ec坏的可能大   rsmrst是ec送给桥的    ...

我换了一个ec,现在待机0.025,可以触发,rsmrst现在3.3v,电流上到1.2,,接屏已经亮机了
这个ec内带不带程序的啊,我直接买了一个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