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90笔记本秒杀哦

楼主(2018-08-27):
笔记本型号:联想B490
         故障:通电短路

维修过程:拆机,通电还是短路 ,可以排除外设了。

就是这里 里面肯定有猫腻。一起来看吧

看到了.原来是待机芯片1225C旁边的供电的电容PC4111 ,对。就是这个电容。20v供电的,送钱的机器,免去了我用烧机大法。
最后附上版号。
收工。是不是通病不知道,大家留意下吧 。

网友:
对呀,就是通病呢,还有两个地方,已经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贴纸或是这种胶带底下的元件真的是排查重点,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种钱捡的带劲

网友:
修好几台同样的拉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这送钱的货我怎么碰不到!

网友:
联想就是维修界的财神。

网友:
一般没有修过的机子大电流都是来送钱的。。。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烧鸡大法楼主说说,我不怎么会

网友:
大短就是送钱...现在电脑行业不好做

网友:
想当年一天捡个 5 台都可以 这种电容坏的已成过去。

网友:
运气不错,就喜欢修这种!

网友:
这地方电容怎么坏的比较多,是批次问题(厂家采购的次品)?还是设计人员的事,还是贴纸引起电容老化。

网友:
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这个电容能坏{进水除外}。现在坏的太多了!有时间我要给厂商送个锦旗

网友:
哎 现在维修难做啊 这样的好久没碰到了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

网友:
可能与厂商不断的缩水有关系。供应商国产化,质量不稳定。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

网友:
人生啊                           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贴纸或是这种胶带底下的元件真的是排查重点,不一定是同样的位置,有时候待机芯片那里烧穿了皮,别的地方还有烧的情况。修到过这款机器很多大短情况。

网友:
捡钱的机器   一把螺丝刀解决

网友:
这个我经常碰到,这是捡钱的生意哦,呵呵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电容坏的故障基本都是短路

网友:
就喜欢天天来这样的机器    爽

网友:
这帖子我以前看到过 好像一模一样也

网友:
这机器修过很多台了,送钱的干活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好多都是在胶纸下面出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几个元器件腐蚀了导致没供电!

网友:
着种电容短路捡钱的最开心了6666

网友:
昨天修个8声报警  被人做了手脚  CPU 内存都坏的  屏线中间也被剪掉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现在还能捡到这种机器修,维修技术也是不错的

网友:
保护隔离管一般也会烧。不换电池电源不能同插

网友:
又是捡钱的节奏啊;;;;;我怎么就没碰到呢、?

网友:
通病啊。。这个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