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双故障秒杀

楼主(2018-08-27):
主板是跟客户换板留下来的,原来故障是通电自动触发不亮,现在插电不触发,在论坛上找到图纸和点位

根据6X7X时序,很快发现5V双路电路有问题,Q58没有导通,P_EN为高,不正常,接下来测量 -DEPSLP  低电平不正常,这个信号PCH发出,看来桥待机条件没满足,测量很快发现PCH_DPWROK 只有1.3V,发现C95有点发霉,直接推掉, PCH_DPWROK正常,插电自动触发所有供电都没出,还原了开始的故障,之前修过这故障,算通病了,直接拆Q4,再通电没有自动触发,短接开机针亮机

网友:
发帖不易,各位大佬加点分吧,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A:
自动上电是因为Q4拉低了pson电压有时也会导致pson电压跳变

网友:
各种原因导致P_EN高,5VDUAL不正常,不触发。

网友:
看不懂,需要推敲,我是新手所以一看到开关管就蒙圈,而且知道的信号比较少,第一个你说的vccdsw3_3应该是哈,下一个就不知道了呵呵,不过有在华硕的主板遇到io到atx的pson信号有三极管作祟,呵呵

网友:
向高手学习,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看帖也是成长。

网友B:
这个Q4是不是靠ATX24针那边啊,之前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Q4是不是靠ATX24针那边啊,之前有修过

不是,就在IO上面

网友:
这只Q4主要起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是因为Q4拉低了pson电压有时也会导致pson电压跳变

毛,那个AVCC很明显是 IO的待机供电   -PSON低电平有效 高电平是会把 IO待机供电拉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毛,那个AVCC很明显是 IO的待机供电   -PSON低电平有效 高电平是会把 IO待机供电拉低的

你修过这板子自动上电吗,AVCC是io供电 但是pson没拉低时Q4 G极是5V D极是被拉低的 意思是AVCC是开机后pson拉低后Q4截止AVCCC才有,开机后才出的 你却说是待机供电?为什么拆了Q4不自动上电??是自动上电!!!pson被强制拉低!!因为pson电压是被Q4影响的 要是io没待机供电怎么也不会自动开机的,你倒是解释解释为什么会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那个AVCC很明显是 IO的待机供电   -PSON低电平有效 高电平是会把 IO待机供电拉低的

pson高电平5V是没开机状态,正常主板待机都会吧IT_AVCC拉低的

网友:
也有一片,也这样,等下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过这板子自动上电吗,AVCC是io供电 但是pson没拉低时Q4 G极是5V D极是被拉低的 意思是AVCC是开机后ps ...

是Q4问题导致G极PSON电压跳变自动上电的,就算AVCC没电压,PSON被拉低也会自动上电,但不走码

网友:
像楼主学习了,初来乍到,还需要多多努力呀

网友:
感觉修板子也有规律可循,我都是先查电压后刷bios,搞不定的扔一边,有空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