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集显板号LA-9104P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18-08-27):
本版是集显。
故障:不触发,电流0.0076

按开关没一点反应。
拆机,3V  5v 正常。EC和好多供电IC被上家动过。大概量了一下待机条件都算正常。
量开关第三角0.75V,明显不正常。
测量DE1的第2脚,电压1.2V。问题找到了。测量上拉电阻er49一遍3.3V一遍1.2V,换过之后。电压正常。
能触发了,也算捡漏了我。

附上版号和亮机图。

当然少不了亮机的BIOS  和图纸了。BIOS里面是集显EC和桥还有图纸一起打包的。

Dell 15-3521 集显板号LA-9104P集显双BIOS和图纸.zip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OK,上拉电阻坏了,检漏也要有这个本事,是吧。

网友:
我是新手,发帖赚分!以后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