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花屏,蓝屏,不定时掉电后重启。

楼主(2018-08-27):
G470花屏,蓝屏,不定时掉电后重启。参考了论坛各位大神的经验,已经解决了。是CPU供电芯片U3问题。

网友:
不应该是显卡吗??怎么会是CPU供电芯片U3问题,U3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花屏修到CPU供电芯片去了?

这是什么逻辑,完全搞不懂了

网友:
太高深,象似显卡却到CPU

网友A:
应当是集显部分的供电吧,楼有图就发个图来分析下,或加个参考链接。这也太简单了,分享的经验带点原理才更好。因为我没去看图纸,照你说的估计就是CPU核显供电问题。开机没有切换到独显,或你这机子不带独显。待求证中。

网友:
cpu供电还会这样  学习了

网友:
CPU居然也会出现这现象,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集显部分的供电吧,楼有图就发个图来分析下,或加个参考链接。这也太简单了,分享的经验带点原理才更 ...

是的,CpU部分的供电低了,造成不定时花屏,装系统蓝屏。论坛有很详细的贴子。搜一下很多的,可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