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7560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8-08-27):
开机不到两三分钟就死机,鼠标能动,但是点什么都没用。只能强制关机,换系统也没用??求助

网友:
进入BIOS 里面是什么情况?安全模式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pe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进PE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风扇转得厉害吗 散热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最下化硬件测试,拆掉外设换个硬盘和内存再试,同时就象楼上说的看看散热是不是好的。总之用排除法先试试

网友:
你检测机什么数据都没有,要别人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