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L11t有背光无显示,集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8-08-27):
索尼SVE141L11t集显电脑,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版号;DAOHK6MB6G0,
图纸请师傅帮忙分析下

网友A:
PCH 发出的LVDS 线路 正常不?主板的BIOS刷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 发出的LVDS 线路 正常不?主板的BIOS刷了 没有

刷了几个BIOS都不开机掉电,又刷回原来的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 发出的LVDS 线路 正常不?主板的BIOS刷了 没有

网友:
是不是屏线,松了,或者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