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电源白金1350W维修求助

楼主(2018-08-27):
小弟初来乍到,手上一台安耐美电源白金冰核1350W有问题,不知道论坛有无前辈愿意维修,愿支付相应的费用。
电源型号:EPM1350EWT
电源问题:一般情况第一次会正常启动,开机约3-5分钟自动重启(鲁大师压力测试,或者显卡跑分也会重启),类似断电保护。重启之后大概2-3分钟又关机,硬盘和内存灯亮着,电源无反应,此时按开机多数情况无反应。另外此电源不知道是不是烧显卡,前面用了2张板U,开机风扇键盘等正常,显示器无信号,另外我的名人堂拿去保修,售后说是芯片烧坏了。在正常启动时,进bios看 电压地方基本是12.28V  5.12V 3.39V 内存1.665V。
主要是看电源做工较扎实,用料足,丢了可惜。也恳请论坛前辈大神判断有无维修必要,拜谢。

补充内容 (2018-8-28 08:39):
电源还有细微的滋滋声音

网友A:
这种丢远点吧,烧机电源要他干啥。留着祸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丢远点吧,烧机电源要他干啥。留着祸害。

好吧,看着用料比较足,2000左右的电源,丢了可惜了。

网友:
你这个是隐形故障,比较难查,感觉是电阻或者线似短非短,尤其是开关IC周围,屏蔽光耦保护,看是不是IC周围有问题

网友B:
我愿意折腾,修高级电源很考验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愿意折腾,修高级电源很考验技术

怎么联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愿意折腾,修高级电源很考验技术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细微的滋滋声音应该是某处虚焊或者自激吧,电源有没有发热之类的?没基础的开关电源越修越坏,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这种暗病,很难修的

网友:
这种软故障很难修,如有耐心或高手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估计是矿电最好检查下输出部分的电路

网友C:
  所谓暗病无非是一知半解外行的观点,实际多数电源都是用有年头的成熟方案,上次就看一网友修个电源,也是上负载后启动异常,无非是个SMD的MLCC电容失容所致,导致PG输出不稳定。看过程只要熟悉机理,很容易排查出来,外行的话多学习下他们的检查思路,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暗病无非是一知半解外行的观点,实际多数电源都是用有年头的成熟方案,上次就看一网友修个电源,也 ...

提醒的好!我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