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键盘,胶铆钉那种有什么好方法更换

楼主(2018-08-27):
我用铬铁烫下来,再更换新的键盘上去,再用铬铁把剩下的胶铆钉柱烫平,但经过拆了一次后很多已经烫不上了,这样装好后键盘有些不平整,而且像这种下次再换基本上那些胶铆钉都再无用了,只有和C壳一起更换,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一直换键盘而不用换C壳的吗

网友:
拆的时候用刀片把铆钉压平的部分刮掉在拆,装上键盘压紧点烙铁烫住,确实短了的铆钉就用棒棒胶枪,垂直往铆钉上挤一点,注意是一点,多了的话键帽按不动了,我一般都是键盘四周铆钉刮掉一点,键盘中间铆钉个别刮一刮,然后暴力拆了。

网友:
还是传统的好拆,这种键盘我是用烙铁烫那帽子四周,让他拱高点,不要全部搞不然累死人,均匀点分几个点,实在不行只有点点胶伺候了。有的键盘四周是好用那种极小的自攻螺丝装上去的。为了多赚点每次搞的心里不爽。

网友:
没用烙铁了,都是点一点胶就算了,用烙铁点坏了两个键盘再没用过,用胶中间最好不要点,四周点就可以了,中间点胶点多了流到下面键盘按键里也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