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pc的mac 系统

楼主(2018-08-28):
普通pc安装的mac系统,开机不直接像window 系统直接进去,要按确定键才能进系统,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clover是不是没有自动启动mac的选项对吧,加我qq,远程1507238077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A:
clover是不是没有自动启动mac的选项对吧,加我qq,远程1507238077

你qq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