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普通pc安装mac系统问题

楼主(2018-08-28):
黑苹果安装好系统后,开始开机可以自动启动mac系统,还显示几秒时间就进系统了。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启动时间也不显示了,开机要按确定键才到启动,求高手大神们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黑苹果包请发出来共享呗

网友:
黑苹果问题多多,很多机型驱动不完整。

网友:
什么配置,dsdt搞了没,什么显卡?

网友:
e431 i3 3210m  4g  2g gt740显

网友:
都是些小问题,加我qq15072380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苹果包请发出来共享呗

我有,但是意义不大,搞了一两个月搞好用了两天就不用了没什么意思,完全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