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宏基笔记本N15W4不能安装WIN64位系统

楼主(2018-08-28):
顾客拿来一台笔记本自行安装系统后说蓝屏,问我能不能装系统。要求安装WIN7_64位的系统。先开机看,正常启动到一半蓝屏,问客人什么出现这样问题,客人说以前用的好好的,有一个软件要求要64位的系统,他就下载win7_64系统去安装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那就重装一个我自家的吧。问题装完系统重新启动问题一样。那就检查一下硬件。检查硬盘和内存。都没发现问题。重新网上再下载一个WIN7-64位版的安装还是一样。 百度一下这CPU支持64版本。CPU型号是N3150。那没办法,又重新装WIN7-32位的系统。这个奇怪了,装好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此判断非硬件问题。但是顾客不要用32位的系统。那没办法,只能跟顾客装WIN10-64位版本的系统。 顾客同意。安装好WIN10-64系统没有一点问题。这个装个系统折腾得久啊?收80米送客。蓝屏代码有下面。希望同行碰到少走弯路。

网友A:
改硬盘模式装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硬盘模式装哈看啊

这个笔记本没得改的,硬盘模式只有默认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硬盘模式装哈看啊

硬盘模式没得改,启动模式可以改,装了两遍不行,我都已经百度搜索了。

网友B:
7E跟硬盘模式有关,有没有用UEFI去装呢。硬盘改GPT试试。如果是GHOST的装驱动的时候先别装。最新的IT天空驱动有的机子会有问题。

网友:
官网安装版试过吗,

网友:
用GTP分区UEFI模式启动。

网友:
7e是引导有问题,估计笔记本默认uefi启动。

网友:
你们说到硬盘模式,启动模式都不关事,他WIN7_32位的和64位的模式都是一样的,32个就可以正常用。就WIN64位的启动才会蓝屏。。

网友:
装WIN32位和64位我没有改硬盘分区模式,也没有改启动模式,安装WIN7_32位的就正常。64位就蓝屏。后面装WIN10的我才改了硬盘分区模式启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7E跟硬盘模式有关,有没有用UEFI去装呢。硬盘改GPT试试。如果是GHOST的装驱动的时候先别装。最新的IT天空驱 ...

7b才是硬盘模式错误。

网友:
嗯,在手机客户端看错了,过几天我可能会写一些关于GRUB和UEFI启动相关的文章,不知大家愿意否。还有楼主这种情况应当是驱动程序的情况的多,我遇到很多,建议用正版的WIN7 64Bit 去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具体在正版系统中提取什么的我不想说了,可能涉及版权,只能自己研究了。最近两天我曾帮坛友解决过关于系统安装上的问题,发现他们的镱像在网上乱下的,都是用的GHOST封装的,后门也多问题也不少,插件更是不好说的了。从事电脑十九年了。从当初的DOS到现在的WIN10经历了客户反应的太多的蓝屏重启死机,哎linux又普及不了,更多是用在服务器上,虽然相对来说稳定但是应用匮乏。再被充一点IT天空集成在GHOST里的驱动出这种问题在官方已有描述。所以说如果装系统蓝屏死机什么的我们可以先把一些驱动放放,等进系统后再选择是从官网还是用第三方工具。

网友:
bioss里boot mode下uefi改成legacy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