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C32E330B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28):
TCL C32E330B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TCL C32E330B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三无状态。

  维修过程:此机属于MT27C机芯,拆机电源保险未断,无短路地方。通电开机测量电源板和主板连接处电压。

  上面两个控制背光的端子肯定不正常,问题一定出在主板上。测量主板各LDO输出均正常,另外根据此机遥控器和按键均不起作用来看MT8277里CPU工作条件估计是不具备的,还有程序数据。这样的芯片连接809F读写虽然慢如蜗牛,但经一试根本连接不了,因此判断要么CPU要么程序坏。拆掉25Q32离线读取正常,写入新的数据焊回开机故障如初。测量晶振两端1V、1.24V有压差正常,测量复位端MT8227的51脚问题来了,没电压!

  Q402、Q401组成开待机复位电路,经R451至芯片51脚,测R451左端3.6V,而右端无电压。测R451、C428正常,在路测51脚对地电阻正反220欧,果断吹下8227再测51脚220欧没变,MT8227隔日换新后修复。

  维修手册里对复位电路的说明如下:

809F读取TCL C32E330B屏LVW320CSTM C3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按部就班,查开机条件,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感謝您分享思路,很有用,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