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 开机电流10-20-25左右,换过晶振好,过两天又不好!是晶振吗?

楼主(2018-08-28):
苹果7P 开机电流10-20-25左右,换过晶振好,过两天又不好!是晶振吗?

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电流,第一次,我直接换个晶振,好了用了几天又不好了,二次来的时候我把晶振周边的一套都换了。用了半个月,又回来了。

晶振和电阻 电容都换过了。

现在换了两三个了又不行,之前有台6SP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也没搞定。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大神修好过类似的问题指教一下。

网友:
cpu虚焊。。。。。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晶振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B:
你想想你换晶振的时候啥会受热--坏笑--,一般这电流cpu虚寒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想你换晶振的时候啥会受热--坏笑--,一般这电流cpu虚寒的多

应该不会,来的时候和现在是一样的电流,再说我用低温的。拆的时候用烙铁的。CPU受热降到最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晶振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晶振供电??直接和CPU通的。打值没问题。

网友D:
晶振最好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网友E:
L1804线圈看下是不是虚了,7P经常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L1804线圈看下是不是虚了,7P经常出的问题

你说的是这个吗?

挺牢的。胶包着的,推也不动。应该没有虚焊这个吧。。位置对吗?是这个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最好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没了一下有波的。但时间太短了,触发一下就没了,没看清多少频率 ,但可以肯定有波型的。

网友F:
CPU虚寒。。我修好过一台一摸一样的

网友:
这种电流   主cpu    复位   时钟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来的时候和现在是一样的电流,再说我用低温的。拆的时候用烙铁的。CPU受热降到最低了。

那估计是板层有问题,七代不想修

网友G:
吹一下CPU背面能用一下,吹一下用一下,你猜是谁的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吹一下CPU背面能用一下,吹一下用一下,你猜是谁的无问题?

并不是吹一下就好用了。后来我也试了。压着也开不了。用木风枪加热也不行。还是开不了。现在电流就还是 10    19  25 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
看看是不是com的板底

网友:
一般这电流cpu虚焊的多,,,,。。

网友:
CPU虚寒的多,我以前也修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虚寒。。我修好过一台一摸一样的

重做CPU了吗?怎么修好的?指导一下。

网友:
搬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基本是cpu 问题 或者板材问题 加热后很好一段时间

网友:
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