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G150S-K1 版号6-71-W65R0-D02 开机22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8-08-28):
型号:雷神G150S-K1

版号:6-71-W65R0-D02

故障:开机2分钟后风扇狂转 报警22声后 自动关机。

打开后壳就能发现BIOS 风扇狂转应该是BIOS引起的 先在论坛上下载个BIOS 刷上去故障一样。论坛搜索一下发现这款机器有通病 温控芯片或者是没有独显供电。
把主板拆下来测试供电发现PL7 PL6没有供电 打开图纸发现没有显卡供电 查UP1642P供电芯片条件 测量21脚PVCC   发现PVCC触发瞬间5V然后掉到3V左右 测量PR140上端5V正常  把PC90换后故障一样 材料PR140发现阻值变大。明显不对 正常应该是2.2欧姆 换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 机器故障解决  顺便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上次碰到个神州的 也是报警 然后关机 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大神  这都能发现问题  要是我直接三把斧  还是不行就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