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590C,开机触发跑0.08A。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8-08-28):
板号6-71-W65000-D03 ,3v5v电感阻值正常,无短路,开机上电就出3v5v电压。还有1.05V_LAN_M,1.5VS这几个电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待机条件,查srtsrst#是否短路,二级电压转换是不是有问题,看你上电电流这么小

网友:
bios刷一刷,缺电压

网友:
我之前修过是6脚芝麻官的问题

网友:
3v5v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 貌似遇见过 难道是通病?

网友:
找个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按时序查,s5和s3 这些出了。内存和桥供电查一下

网友:
刷bios有可能行的

网友:
这个看板号也不好使吧,不是要看贴纸的型号才行吗?

网友:
二级转换上的问题,顺到DD_ON# SUSB这二组查就是了。PQ22A PQ22B PQ25A PQ25B,必然有没有输出的。我遇到的是PQ22B PQ25B无输出另二组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按上电时序查,看看哪一级电压没有出来,这种机器南桥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