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恢复出的数据打不开

楼主(2018-08-28):
为啥我恢复出的桌面上数据全部打不开?遇到过两回这情况。数据是桌面放着,客户误删除,删除后没再写入文件....恢复软件我用了3款,恢复出都是一样.要说两回这样的故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GPT分区格式,,根这有关系没?

网友:
文件被损坏了吗或者换个软件再重新试一遍

网友:
方法不对 努力白费 软件不是万能的

网友:
RAR和其它文件能打开吗?先确定是不是WORD的问题

网友:
不是,word 问题,是全部打不开,图片,rar全打不开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常事。一般的那些软件恢复出来的 文件名什么的看着都对的就是打不开。~~我经常遇到。必须用专业软件恢复才OK。不行就找专业恢复数据的,啥情况都能搞定。好坏硬盘裸盘片都可以。我也可以介绍给您个

网友:
文件损坏,需要修复word代码

网友:
用的是免费软件,有些打不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