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41-A7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转 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8-08-28):
BIG41-A7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转  不能再次触发,量到IO IT8721F芯片上的71脚位是南桥发过来的SLP-S3#插电就有3.3V,把脚位翘起来脚位上和IO上都有3.3V,这正常吗,在线求帮助,还要量什么,这是一个工控机

网友:
82801的南桥,有人指导下吗,PS-ON触发后是拉低的状态

网友:
修好了,一个稳压管坏了

网友A:
什么稳压管以直接拉低3.3V? 应该是SMD供CPU那 1.2V电压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稳压管以直接拉低3.3V? 应该是SMD供CPU那 1.2V电压那个芯片?

声卡12V转5V的稳压管坏了as7805a

网友B:
没看懂啊,是短路保护了吗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啊,是短路保护了吗这是?

是的哦!有个12V进这管子,就保护了!拔掉4口针的也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