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8):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海尔LE55A700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

  维修方法/过程: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1

  此机外置MC-S3智能盒子,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模卡(MOOKA ),可拔插,拔掉智能盒子后,电视内置一套独立的系统可以单独工作,插上智能盒子后,自动切换到智能系统。

MC-S3智能盒子正/反面特写:

海尔LE55A7000液晶 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2

  拔掉外置智能盒子后,电视机可以正常启动,说明故障在智能盒子,拆开智能盒子外壳窥到内部全貌。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3

  智能盒子主芯片采用MSD6A818,存储使用Nor Flash+EMMC的结构,Nor Flash存放引导程序,EMMC存放主程序。

  利用RT809F/H可以直接读写引导程序,然后再用厂家U盘升级包对整机升级,对于维修工程师来说非常方便。

  从故障现象来看,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都有可能,先把智能盒子与电视机内主板连接好。

海尔LE55A7000液晶 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4

  首先查看打印信息,RX和TX在VGA口,通电后只看到串口被关闭的信息,如果需要查看到完整信息就需要把串口打开,那怎么才能打开呢?不要急,大家手上有Nor+EMMC和Nor+Nand存储结构的Mstar方案的主板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1、点ISP自动识别,然后点读取,读出引导程序。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 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5

  2、利用winhex或HXD之类的工具打开读出的引导文件,搜索关键词“UARTOnOff”,找到两处把原来的“off”改为“on.”。

第一处: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 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6

第二处: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7

  3、操作完后点保存,然后写入修改好的引导文件,这时串口已经被打开。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8

  写入完成之后,继续查看打印信息,打印显示启动安卓之后停止不动了,判断为软件自身故障。

  打开“SecureCRT”工具并连接,先将主板处于待机,然后不停敲击电脑的“回车键”,同时二次开机,进入控制台。

  含有厂家提供的U盘升级包插入任意一个USB口。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9

  在控制台下输入“cu”后,敲回车,主板开始执行升级!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10

  升级时,同时可以在屏幕上监控到进度条。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11

  升级完成后,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通常较慢,启动完成后,测试所有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海尔LE55A7000液晶电视开机卡在logo画面故障维修 图12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样很麻烦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还要用WinH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