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版号:DAJW8GMB8C1不读硬盘

楼主(2018-08-28):
DELL 14-5480 版号:DAJW8GMB8C1 REV: C1  不读硬盘。换了硬盘还是读不到。测了硬盘有5V供电,硬盘有发热但没转。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种桥问题吧                      测下信号吗

网友:
测一下sm总线,打值

网友:
硬盘不接数据线,在台式机电源上试要5v电源两个地 ,就能转,先解决硬盘转的问题   在研究读的问题,都排除了换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