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cq42可调电源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8-08-28):
大家谁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板吧                                                                                               ...

嗯,换板!!!换人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换板!!!换人也行

大哥 告知一下 哪里问题啊  通病?  我以前修过 现在忘记了

网友:
换适配器,最好用原装的好的适配器看看,或者你接了适配器插了电池 电池短路引起不开机。你用可调电源的时候拔掉了电池?

网友:
搞反的啊 HP 一般都是可调开不了 要用适配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告知一下 哪里问题啊  通病?  我以前修过 现在忘记了

适配器和可调有区别吗?换个好点适配器

网友D:
楼主可换个适配器,因为HP电源中间带针的是送到主板接受检测的,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直接卖一个可调电源,赚的多点

网友:
换电脑喽

网友:
唉,都是来搞笑的嘛。。。。。。。

网友:
有些hp机器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
要通过检测是好的适配器,换适配器。

网友E:
找个普通的电源 ,卖个可调用的那种转换头 给他 就可以了。哈哈哈  哈哈

网友F:
这个要找图纸来慢慢的检测咯 . 没有100%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普通的电源 ,卖个可调用的那种转换头 给他 就可以了。哈哈哈  哈哈

我就有这打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换个适配器,因为HP电源中间带针的是送到主板接受检测的,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换了 。不行。 怀疑主板 检测电路  哪里问题 。 检测电路又通往ec的 有点麻烦 不知道换了ec会不会好 或者刷个ec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找图纸来慢慢的检测咯 . 没有100%的方法/.

正常维修  就是这样 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