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8):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从同行浩源电脑那里取回一台华硕A41L笔记本,描述的故障是从一开始的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到现在的无论怎么按电脑都无法开机。

  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一直是0.034A,证明电池坏或EC坏或充电电路坏,按开关无任何电流反应;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也是0.034A,不触发, 按开关无任何电流反应。

硬件情况如下:

  版号:K40ID REV 2.0 独显4显存
  T4500 SLGZC 2.30/1M/800
  MCP79D-B3 0935B3
  N11M-GE1-B-A3 1010A3
  DDR3 1G*1 金士顿双面8片 1G*1 ASint双面8片
  320G WD3200BEVT
  IT8500E BXA
  MX25-12G L8006E = 25L8006E

主板正面: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主板反面: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不插适配器时测量桥旁边的晶振32.768KHz正常,这时主板供电只有CMOS电池,EC的晶振还没有起振,插适配器后EC的晶振才开始起振,测量32.768KHz正常,RTC电路基本无大碍,测量3.3V、5V的PWM输出正常。打开ASUS K40ID Inter独显维修指南,浏览下时序序情况: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桥是英伟达的单桥,南北桥合在一起了。从图中可以看出EC IT8500要收到+1.05VSUS、+3VSUS、+5VSUS、+12VSUS都正常后发出的+1.05VSUS_PWRGD信号才会有下一步的输出(第5步PM_RSMRST#信号)。

  目前的故障是不触发,那就从开关键开始查起:按下开关时开关键处有3.3V的高低高跳变,EC的125脚 PWR_SW# 也有3.3V的高低高跳变,查一下EC的条件: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74脚+3VACC有3.3V,2脚和128脚时钟正常,14脚复位FORCE_OFF#有3.3V正常,BIOS芯片的1脚片选有持续波形正常,2脚SO_ROM也有持续波形正常,6脚SCK有很标准的时钟波形30MHz左右,高清图如下:

BIOS芯片的1脚片选有持续波形正常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BIOS芯片的2脚SO_ROM 也有持续波形正常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BIOS芯片的6脚SCK 有很标准的时钟波形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证明EC读取程序没有问题,在ECD1 的3脚 测量PM_RSMRST# 是低电平不正常。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9

  来源是EC的112脚EC_RSMRST# 低电平不正常,又是来源于PU8101 RT8206A 13脚和28脚+1.05VSUS_PWRGD。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测量为低不正常,但是3.3V 5V的PWM已经是正常的了,要么就可能是上拉出问题,要么就是被EC本身损坏拉低,要么就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元件拉低。先查上拉部分:由PR8601上拉,PR8601的1脚有3.3V正常,证明上拉无问题。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1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2

  可能是EC的67脚拉低了(后来知道不是),PR8601拆下量是100K欧正常,重新焊回去后+1.05VSUS_PWRGD居然有3.28V了,可能是虚焊开路吧!这时的待机电流是0.024A很标准,可以触发上电了,电流直上,可是装回壳里又不行了,证明上面的虚焊不成立。

  处于同一条线上的元件还有:PU8301 DJ-CD (丝印 DJ=BA DJ-EA RT8202A = uP6111AQDD = RT8204 可以互换)是+1.05VSUS的电源芯片,+1.05VSUS 也是待机电压中的其中一个,在INTEL平台没有这个电压,这个英伟达平台就有,所以很容易被忽略。PU8301 的4脚也是PGOOD,所以可能是这个拉低了整个+1.05VSUS_PWRGD。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3

  PU8301的15脚是开启脚,同样是受控于VSUS_ON,一直是正常的3.3V,11脚相位无电压输出,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就是换大电容:更换PCE8301 220uF 拆下用电桥测量只有9nF,用330uF的拆机钽电容代换,1.09V电压出来了,哈哈。

华硕A41L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4

  +1.05VSUS既然已经正常出来,那么它的PG还会少吗!当然不会,待机电流又恢复了最希望的0.024A,可以触发上电,电流哗啦啦地上去了!上下管的G极波形测量都正常,放心装机了,至此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何轶麟)提供

网友:
值得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着,我修过两台,也是这个1.05v滤波问题

网友:
文章精炼简要  写得不错  一看就懂  赞一个

网友:
意思是时序中 待机就应该有1.05V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   有笔记本主板想修

网友:
楼主大大细心,这么海费事时费力,又费脑还不忘分享技术,值得大家学习,辛苦了,很好的维修资料,谢谢。

网友(2024-12-03):
这个问题,没思路还真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