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工多重要 看看就知道

楼主(2018-08-28):
我的手工菜到到可以当小白论了,所以板子不敢动的,一个老客户有一台小6的机器说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 直接丢我这里说看看能修就修不能修算了,我想反正也不开机 就当练手了吧 加点大短 电源很烫, 一量电源阻值直接接地了,反正也不开机 直接拆电源,(之前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免费手工视频,)

拆了电源之后量一下阻值还短,打开电路图 看看吧 按着图纸把 电源输出的记录电压一路路的量 量到一路3V的确定是这一路了 看图纸这里路到硬盘的,没脑子的我有直接拆硬盘了 还短 这里路的电容没有哪一个明显烧坏的 又没脑子的 把一路的电容一个撬掉撬一个量一次,撬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妈的这个电容有一点点缺了 撬掉它 阻止正常 妈的 然后把电源和硬盘植锡装上,不短了但是还是不开机,

就这样没有继续搞了,只是当练手了  所以开始就很鲁莽的干了电源和硬盘,
手工真的是很差劲的 主板上的芯片都没把握弄好  就像6p 触摸通病 知道怎么搞也搞不了只能 哪给别人修 虽然中间也是赚钱的但是想想 心里很是不爽,自己也好搞过几个费板练习但是 感觉看别人拆屏蔽罩一分钟以内就搞定我 怎么吹也吃不下来 只能调高温度和风速硬来 吹下来的时候估计上班别的芯片也爆得差不多了,很是苦恼 手工问题,想去迅维实地系统学一下 店里也走不开,就在纠结要是在迅维远程课程 学手工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吗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呢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吧

网友:
温度控制好,熟悉下温度,手工是慢慢练出来的!不要急,多练就行了!

网友:
大短的主板别轻易动芯片,大多是电容坏,进水的芯片出问题的多点

网友:
买个远程手工可以试一下 远程课应该是可以抵实地学费的 如果远程课你可以理解 可以干好正好达到你的目的  不行就只好来实地了

网友:
烧鸡大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