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RT300M测试 单个贴片LED灯珠是多少瓦呢?

楼主(2018-08-28):
如题,比如说打开一个显示器维修,里面有单个的LED灯珠损坏了,想单独更换一个灯珠,只知道尺寸不知道这个灯珠的功率,    发回来后如果功率不够是不是还得烧啊?那么怎么用RT300M测试 单个贴片LED灯珠是多少瓦呢?论坛里的老师们请赐教,感谢!

网友A:
搞 那么复杂干什么?、
烧LED灯珠后,直接整条换不就得了?不管是彩显还是彩电,LED灯条已非常便宜了。
如果你换个别的灯珠,基本上还会不定期返修,什么RT300M,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 那么复杂干什么?、
烧LED灯珠后,直接整条换不就得了?不管是彩显还是彩电,LED灯条已非常便宜了 ...

我修的是显示器,不是电视机 价格要不上去,要高了客户就不干了,所以只能最小化维修,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是显示器,不是电视机 价格要不上去,要高了客户就不干了,所以只能最小化维修,没办法

显示器灯条应该更便宜吧?
跟你说了,只换单个的灯珠,返修率很高的,为了省那几块钱,不值得。
不信,你等着瞧!

网友:
发灯猪  还不如直接换背光 来的省事  现在代用背光那么便宜  有的原装的也便宜  不用搞的那么麻烦

网友:
我一般都是更换通用性的只要解决问题就可以

网友:
电流 x 电压就是 功率了

网友:
换整条稳定耐用,最好别换单珠。

网友:
不知道没去试过,以后有时间去试试看看

网友:
单个灯珠坏的机率很少吧?

网友:
灯条应该挺便宜的吧    还不用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