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接口能装机械硬盘么?

楼主(2018-08-28):
买了一台电脑,里面装了一个256G的硬盘,卖家说不能装机械硬盘,只能装固态硬盘,说SATA接口被占了,只剩一个M.2接口,有办法装机械硬盘么?固态硬盘太贵了。

网友:
泻药
m.2口,如果是台式机,需要购买一张m.2转sata转接卡,就可以完成。(但通常台式机扩展容易,没人这样弄。)

如果是笔记本,抱歉,不行,笔记本高度集成,空间不足,放不下。

解决方案:
(1)购买1T硬盘,拆下原,安装新硬,300-400元,某宝购买sata转usb3.0硬盘转接线,旧的硬盘还可以当做移动硬盘用,20-40元

(2)加钱上固态,128g先将就用,但电脑速度会有明显提升(当做c盘,引导盘)。 m.2的确有些贵,并且只能保证一段时间内有富裕空间。一段时间内,可能又会这样。可能再次需要更换机械硬盘。

(3)外置硬盘架,无限扩展,前提,你得需要这个……

网友:
SATA接口被2.5英寸固态硬盘占了的话,可能可以换一个2.5英寸机械硬盘。
具体情况需要观察。
但是M.2接口装机械硬盘空间不可能够的,非要用机械硬盘的话,为什么不买个移动硬盘呢...

网友:
可以尝试着外接硬盘,内置的要用特殊规格的,闲鱼有

网友:
笔记本?放弃吧,根本装不下。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啥电脑出厂配的固态是2.5寸的,还会给你留一个m.2的接口

网友:
具体你电脑什么型号   现在固态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