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进水 大短 不过保护

楼主(2018-08-28):
拆机清理污垢后上电直接A5  发现pq309 pq311 击穿果断换掉

上电不短路了但是0.1待机刚出 就掉电了000 判断隔离保护 测得BQ737 vcc0V 奇葩了 应该是断线了

查看进水部分竟然发现了4处断线!果断飞线

上机还是还是故障依旧 0.1待机已经出来了 瞬间000 手里没有bq737 找个了BQ727代换 还是一样 ,找了半天 后级 无短路 PQ302隔离保护是个P管 测也没问题

无奈只好吧PQ302的S和D级直连 上电0.15待机 开机一切正常!

不知道有什么后果,有人这么干过吗?

网友A:
发张网络图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网络图干嘛.....................

上传错了..................................

网友B:
不行,你短接的第一个P管吗,图上没看到,你传的图是局部。你直接连上去,不能起保护作用了吧。这是强行加电啊。要是上电池就不能断开了,会引起故障吧。

网友:
PQ302的S和D级直连 上电0.15待机偏高,时间长了,估计会烧供电芯片或者短路

网友:
接电池试过没有,可能会引起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你短接的第一个P管吗,图上没看到,你传的图是局部。你直接连上去,不能起保护作用了吧。这是强行加 ...

只有PQ302一个P管。。。。。。。

网友:
问题找到了bq737  旁边的电容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