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NM-A21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8-28):
接一台NM-A211主板。该主板不过保护隔离电路。充电ICBQ24780,采用双N沟道。测量ACIN2.6V。
正常。20v主供电正常。测量后级无短路。万用表测量场管的控制级0V。正常应该是24v以上。公共点无短路。示波器测量。瞬间可以看到充电IC驱动场管控制级电压只有9V。然后又掉到0V。过一段时间又上到9V然后又是0V。请问师傅们这是充电IC挂了吗。订货准备呢

网友:
图纸都没有.在没有IC的情况下,先把场馆换了啊

网友:
应该不是充电IC

网友:
更换充电芯片后故障排除,BQ24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