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年A1502型号840板号820-4924-A

楼主(2018-08-28):
   很久没发帖了 今天无事做  发一个前几天修的苹果本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   接到客户一台苹果机器 型号:839

                                   板号:820-4924-A
                                   故障描述:机器能开机 屏幕不亮 机器特别烫
   到手检查  机器能开机 外接能显示  应该是屏供电问题了  拆机!
       先把屏线重新插拔下  涛声依旧  一步步来吧  测到L8300只有1点多 正常应该是5v  断开L8300 输出的问题

      测到前边的U8300开启3V过一会就没了  供电5v正常 输出是1。25V看来是芯片的问题

    想换个芯片 这个机器的料板还拆走了  。。。。  那就飞个5v吧

5v正常  高压正常  顺利亮机  测了一会  机器右边USB小板确实发烫严重   测量发现USB口阻值不对直接更换usb供电芯片 阻值正常开机 U盘 硬盘好使  本以为就此结束  合上盖子休眠开盖屏幕不亮  在开机正常。。。。 一波三折啊  屏幕黑屏的时候外接正常  换个测机的上半部换过去就正常了  屏幕太贵了  客户说可以接受这样的使用  至此维修结束.。
   最后感谢阅读

网友:
学到不少知识 感谢

网友:
没修过苹果,先学着

网友A:
合盖休眠再开盖不亮应当要查EC LID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盖休眠再开盖不亮应当要查EC LID信号吧

换上半部就好了   没往下查了

网友:
设置从不休眠

网友:
换屏幕成本太高吧

网友(2019-07-01):
这个故障本来就是EC LID问题的吧,修好LID机子就能好,

网友:
与那个5V无关,我修到过

网友(2019-09-08):
没听到过说合盖打开不亮是屏的问题的, 你大意了,不过毛爷爷进口袋就行。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个是因为休眠电路导致的问题。如果把休眠电路修好就不用飞线了。不过维修嘛 最重要的是把钱赚到手   客户能接受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说教了  学习了!!!

网友:
哎呦喂  飞线了啊1 牛逼 双击评论666

网友:
把休眠给他关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