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求 助

楼主(2018-08-28):
接了一个二修联想B490
笔记本
,不加电。 拆开一看开关按键板没有了。 再看主板上,是双BIOS,这两个BIOS芯片都没有了。 看看哪个朋友手头上有空上板,看一下U6001和U6002两个BIOS芯片的型号。
笔记本

网友:
一般不都是华邦的啊,应该都能用的

网友:
相同大小刷上可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图纸上面不是有芯片型号的嘛!,,找一下图纸

网友:
是一个是8M,一个是4M的,我不知道哪个是8M,哪个是4M

网友:
图纸呢。。。。。。。。。。。。。。板号是多少

网友:
U6001和U6002两个BIOS芯片的型号呢

网友:
图纸上有,看型号后面的数字除以8或百度ROM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也有单BIOS芯片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有些机子需要原BIOS芯片,运气好的话换芯片刷也可以,运气不好的话这机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