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屏幕发白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28):
客户送来的,说颜色不正,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我怀疑是屏线或者是屏本身有问题,而且屏会闪,闪的一瞬间的屏是正常的,主板我拆了看看没有进水什么的!大家碰见过这种问题没,是不是屏线或屏本身呢,还是主板呢?我个人感觉不像主板的问题。闪屏的时候屏颜色就正常了!手机像素不行!拍的不清楚!

H55
屏幕报废,,鉴定完毕

网友:
换屏就好啊       只是很南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问题,换个屏幕试试吧

网友:
找个屏换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哦

网友:
把独立显卡关了,外界一下不就看出来了么

网友:
就第一张图来说,如天意所建议的,换屏试下,这种情况见过的还是比较多的,你可试下的,可能不是屏线。更不是显卡。

网友:
最好能先换一下屏幕试试

网友:
换屏试下。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直接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屏借口坏 我才修了一个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主板屏借口喊你换屏的都是坑人

网友:
每个电脑的情况不见得一样,楼上您的电脑是像第一张图那样吗,我个人认为白屏跟屏上有横向不规则的白斑点是不一样的故障,当然我们这是讨论讨论的,也许您是对的,希望楼主验证看看,重申一下,我们的议论不针对任何人,仅仅发表看法。网友见谅。

网友:
补充下,仅凭楼主提供的那张不是很高清的图判断有可能偏颇,你可试下大家的建议,屏线接口诊断又不要花钱,开机后用手人为触动下,看故障是不是明显了,换屏测试只不过是最快最有效的鉴别方法而已。

网友:
看着不像屏问题,先换个系统,不行再更新下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闪屏。是屏的问题。屏太难换。干脆换上半部分。收了一个进水的把上半部分给卖了。换屏我是搞不了。

网友:
外设,接vga

网友:
系统重装过,屏线我用手人为触动过,也是不行,外接显示器正常,没有问题。那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先给客户报价,看他修不修吧!

网友:
只要有一瞬间图像正常就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