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维修V星H81M-P33不触发维修,待机3V来自3个电路的奇葩设计

楼主(2018-08-28):
V星MS-7817 REV1.2(H81M-P33)一块,上电故障不触发,板号如下:

台板不触发先测PCIE B10脚,无3.3V待机3VSB,PCH晶振有32.768K……
找个图纸看了下来自于这里U16,5V待机转3V:

发现没有2脚的开启,Q41G级高电平5V,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追查其来源由3VA上拉,受控于SLP_SUS#:

查3VA来源,又一个5V待机转换的   3V 20mA的一个信号电压,主要用来作各个PG等的上拉:

看到这里算是明白了,先出这个电压,控制上面的3V待机开启信号去开启待机3V。
测了下U20所有条件都有就是不输出。也没料换
于是直接去掉Q41,同时去掉U20,此时3VSB输出,将3VSB直接拉过去给3VA。

这样待机也有了,3VA也有了
扣下CMOS放电,然后通电短接开关,依旧不触发,测了下是IO没给桥开关信号,想起刚才查3VA的时候看到3VA好像有转给IO一个3V,心里便有数了
你妹的,看我怎么修理你……
如下图,3VA输出之后还转换出一个SIO_3VA给了IO做供电,如下两图:

测得SIO_3VA为1V,估计这个芯片出问题导致的3VA不输出,想到这里我就纳闷了,一个稳压器能搞定的事情非要搞这么麻烦,来个3次转换,直接干掉U19。把上面它没装的R372一坨锡怼了过去,

测得电压都是3V了,触发开关,成功触发,并且亮机
亮机图如下,发帖不易,感谢各位兄弟加分!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款机型3V电路这么复杂,但是电路设计的这么复杂还被您轻易就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款机型3V电路这么复杂,但是电路设计的这么复杂还被您轻易就修复了!

哈哈,其实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一种设计,前面的都是小电流信号,安全一些

网友B:
这电路设计的好复杂一一一。。。。。。。。。。。。

网友C:
改装电路,高手高手,只会看技嘉,只懂一点技嘉图纸的小白就是我,不过以前遇到一块V星主板g41杀过一次通病,师傅说技嘉主板有一个5脚的芯片供电和别的主板的区别就在这里了

网友D:
扣下CMOS放电,然后通电短接开关,依旧不触发.是不是没装电池,导致U19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款机型3V电路这么复杂,但是电路设计的这么复杂还被您轻易就修复了!

你是主板维修的重量级高手了,这么捧楼主,楼主会骄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扣下CMOS放电,然后通电短接开关,依旧不触发.是不是没装电池,导致U19不工作

是先出3VA,开启和供电都受控于5V待机,3VA同时受控RTCRST#转换出SIO_3VA给IO,然后3VA去控制3VSB输出。3VA有的时候RTCRST#就会出来,于CMOS无关

网友E:
这个真是逆天了!

脱光裤子放屁,V星钱多烧得慌.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装电路,高手高手,只会看技嘉,只懂一点技嘉图纸的小白就是我,不过以前遇到一块V星主板g41杀过一次通 ...

主板就是图纸和点位少,如果有这些东西修台板就跟闹着玩似的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啊,。再繁琐的设计都被你看穿了。,还有什么你搞不定

网友G:
电路分析头头是道

网友H:
V星待机电路就是啰嗦,这个五脚的东西容易坏修过几块这个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设计的好复杂一一一。。。。。。。。。。。。

电路设计并不复杂,只不过和以前不同就需要浪费时间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是逆天了!

脱光裤子放屁,V星钱多烧得慌.

虽然粗鲁,但确实是事实,多用两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啊,。再繁琐的设计都被你看穿了。,还有什么你搞不定

这个设计是比原来繁琐一些,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不过一切还都是原来的基础上繁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V星待机电路就是啰嗦,这个五脚的东西容易坏修过几块这个引起的不触发

我好久不修台板了,原来是这样啊,以后就有经验了呢

haoren0205265 -5 -5 水分

网友:
阿斯蒂芬萨芬4他恶特瑞特让他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路分析头头是道

哈哈,电路分析多了分析起来才能头头是道

haoren0205265 -5 -5 水分

网友:
这电路设计的好复杂

网友I:
5V转3V可以搞个1117嘛 就不用拆了,20mA电流。

网友:
修板子,顺便该线路有点电工的意思啊,维修师傅厉害啊!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5V转3V可以搞个1117嘛 就不用拆了,20mA电流。

三个供电,如果用1117需要再加两路,作为维修,多此一举

haoren0205265 -5 -5 胡说八道,

网友:
V星工厂的设计不知道怎么个思路?吧简单的问题搞复杂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飞洒地方阿士大夫

网友:
r技术很厉害!!!~~~~~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