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进入系统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

楼主(2018-08-28):
M5110 进入系统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在BIOS里就可以用。。谁修过。。换过EC  BIOS

网友:
不是最近的新板子就换个WIN764位系统大哥

网友:
接上键盘和触摸,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今天就一台机器,没有接原键盘装的系统,死活不认键盘,到了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在BIOS里好用,一般就是系统问题,怎么去搞BIOS和EC呢,为什么啊,

网友:
首先要排除系统问题。或者外接看能不能用

网友:
装win10  之前研究了下  可能是最新的都使用了I2C总线的原因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win7 64  dell官网下驱动。这机器有驱动冲突导致键盘触摸板失灵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在PE跟DOS能正常使用证明硬件是正常的,可以换个WIN10试试,近期发现很多WIN7跟XP会跟硬件冲突,是不是冲突我也不清楚,或者建议用低级WIN7系统

网友:
最近上市的新机器跟win7都不兼容了,缺少触摸板的win7驱动,有些稍微早的机器是缺usb3.0驱动造成鼠标和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适配器不是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
如果在pe或者是blos里可以用的话    一般都是系统引起的

网友:
先看看进PE能不能用

网友:
PE也不行。。只能在BIOS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