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电池问题:不充电耗尽后修复系列之一

楼主(2018-08-28):
前年入手一台联想G40-45,TB上购得基本版1600大洋,给老丈人用于炒股。
出厂装有WIN8,最近返回给我,说速度比原来慢,叫我搞下。
检查机器:
1、速度超慢,CPU一下满,点个网页象蜗牛,解决:K掉WIN8,换装XP。
2、电池完全失效,据说前年买来一个月就坏了,一拔交流电源就关机。解决:可能属于质量问题,拆修。
检查:
1、用电池检查软件,提示电量为0,充电中一段时间后还是0。
2、猜想,出厂后新机不久就可能充电回路故障,新电池慢慢折磨饿死了。
拆机:(上图)

网友A:
楼主说的修复之一是指什么,还有后续?不解。

网友:
还好,廉价机用的也是廉价芯片,不会锁电池。
直接换了四支电池(充电宝上拆的便宜!)PS小贴士:换芯后拆下镍片也可以与电池焊接。关键是要用市售焊锡膏处理表面(但腐蚀性强),烙铁适当用功率大点的。
换芯后电池端电压14.6V,与笔记本接头输出电压仍然为0。
检查三端保险丝,AB间开路,C不管。(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修复之一是指什么,还有后续?不解。

此机电池和主机电源管理部分毛病较多,一步一步贴上来。

网友:
三端保险丝,网上资料不多,特贴上来。
是XXX被XXX兼并前为二端保险丝不足研制。具有过压过流熔断功能,不错的东东。
三端中一边有二个端子,为A和B端是直通的,另一边C端为检测端。
看图片就知道是过流了,直接将AB端直连,连接用的是软铜线中的一丝单根。
PS小贴士:细软电线的单丝可以用作应急保险丝,规格为0.015,一般软电线为七丝。工程上可以一丝当作3~5A熔丝(毛估估),熔断时间稍长,精密设备上不能用。
上原理图

网友:
三端保险丝用软铜丝替换后,电芯电压供到MOS管又断了,换MOS管。
电压供到电池的输出接口。
检测电压数据后,基本判定电池已修复完毕。内部无短路,漏流等。
复原电池拆坏外壳。
先不接交流适配器,用电池供电成功。显示电量有30%(用电池软件看,XP系统里仍然是0%)。
接上适配器,屏蔽一亮,(比用电池亮:))显示开始充电,二十分钟还是25%不变。
说明主机电源管理回路仍存在故障。
测电压:不接主机电池输出13.98V,接上主机有13V,接上适配器电压变成9V左右(不稳,一直有变化)
现象:主机充电电压低,电池充不进电。
猜想:因电源管理回路故障引起电池损坏。

网友:
哦明白了,敢情楼主是把电池和充电电路修了下啊,我以为内容就这么多呢。一起贴上来多好,您这是吊胃口啊,您这样做不怕电池爆炸,最好是按原电路设计换上零件。电池保护不能马虎。

网友:
嗯下次市场上有假电池首选查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