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BIOS密码,无法清除

楼主(2018-08-28):
电池拆下来放了几天,也短接过路线帽,各种方法试尽,密码就是不清。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刷新BIOS或者CMOS放电行吗?联想的应该很难清除吧

网友A:
你刷个BIOS试试了不行就换个BIOS刷试试  有的BIOS存在某个芯片里面

网友B:
刷BIOS 一般都ok。联想什么型号。

网友:
可以刷下这个型号的BIOS试试看!

网友:
仔细在板子上找,还有一个清楚跳线,一般10升机箱主板都有。

网友:
一般刷BIOS就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个BIOS试试了不行就换个BIOS刷试试  有的BIOS存在某个芯片里面

刷个BIOS应该可以,刷了BIOS网卡这些可能也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 一般都ok。联想什么型号。

IB250MH.这个型号 ,跳线帽也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B250MH.这个型号 ,跳线帽也试过了。

IBM 250 有带解密芯片。得用工具或者换解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250 有带解密芯片。得用工具或者换解密芯片

对,是IBM的.求具体方法....实在不行只能重新刷BIOS了.重新刷BIOS,保修码会消失

网友D:
又不是锁头,刷BIOS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锁头,刷BIOS不行么

刷BIOS 保修码会有变化.这招最后没办法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BIOS 保修码会有变化.这招最后没办法再用

密码在BIOS里面,BIOS也不能刷,你还想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密码在BIOS里面,BIOS也不能刷,你还想怎么弄

所以来问下有没有清除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来问下有没有清除办法.

没有,问下有没有高手在系统、DOS里面搞,反正我是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