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ASUS X205TA装系统经验

楼主(2018-08-28):
图片就算了,没拍,讲一下经验吧,这个笔记本首先要进pe,呵呵,这个笔记本是超极本,用的是系统总裁的什么魔术师进去的,一般的pe是进不去的,也希望高手说下还有没有别的pe能进去了,我之前用优启通和冰封的pe都进不去,当然最老的一些什么老毛桃没用过听名字就不想用,呵呵,U启动,大白菜,深度,晨风,电脑店的pe那是我以前没学修主板的时候在百度上搜索: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才会用的,当然我估计这些pe都进不去,进pe后,我首先装了一个ghost版的win10 64位,结果重启后提示这个笔记本不支持64位,于是去华硕官网查询型号,只能装win8、win10的32位,于是下载个win10的32位ghost,安装好后进系统键盘触摸板都失灵,呵呵,这时候蒙掉了,按照以前思路就是系统没装好,于是换安装版win10 32位,好,装完还是这样子,这时候无能为力了,萌萌哒,因为顾客急,所以让师傅装了,我在边上看,于是发现,师傅装完也是这个现象,触摸板和键盘失灵,怎么办?强调:思路很重要,我的思维一直就去怀疑系统没装好,或者去想是不是硬件出问题才造成这个现象,这就是我装不成系统的错误思路,当然也是经验还是不够造成的。
正确的思路是:触摸板和键盘的驱动没有公版的,所以自然是装完系统后无法使用,而且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笔记本电脑还有usb口可以连接外设
只有两个usb口,连接键盘鼠标正常后,继续向下进行,开始安装驱动,首先自然想到的是驱动精灵等第三方驱动安装软件,很自然的会认为一驱动就好了,结果,安装驱动精灵,系统蓝屏,安装驱动人生提示未发现网络(在这时候已经外接了usb网卡能联网下载软件了,可是驱动人生仍然报错无法发现网络),很奇葩,然后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就是去官网下载对应型号专用的驱动了,下载下来,安装,芯片组驱动装上了(下载的文件是压缩文件,文件只解压单独是无法安装的,全部解压后才能安装,但是没安装winrar之类的软件,只有windows默认的要全部提取才可以),把几个驱动全部,结果一顿乱装触摸板键盘还是不能用,结果知道,除了BIOS驱动不要乱下,其他的都要装好,例如一些华硕升级系统的软件都要装,还要注意顺序,总之多装几遍驱动最后会都好用的,就到这里

网友:
这个机器,我用系统总裁进去了,要选32位的。还有,这机器只支持win8.1和win10。都要32位的。驱动必须要官网下载

网友:
装机员PE试试。。。。。。。。。。。。。。。。。。。

网友A:
这类超级本,我还试过香港版本的,大陆官网下的驱动包都不行,非要香港官网下载的驱动包才能好,跟你这个套路一模一样,一般的pe不认,系统要win10,32位。其实pe就是要UEFI 32位的就OK啦。

网友:
遇到过,安袋版加官网驱动一次0k

网友:
嗯应当是这个U仅支持32位的,所以才会出这问题,这年头不支持64位的不多了吧,CPU不支持虚拟化倒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超级本,我还试过香港版本的,大陆官网下的驱动包都不行,非要香港官网下载的驱动包才能好,跟你这个套 ...

香港官网咋登录的。。。。。。。。。。。

网友:
有的机子装驱动要到官网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