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60LX830A有时图像局部变暗后关机

楼主(2018-08-29):
昨天接修一台夏普LCD-60LX830A液晶电视机,用户反映有时屏幕会出现局部变暗,然后电视机会自动关机。到用户家后开机一会儿果然出现这种情况,初步怀疑是背光灯有部分灯珠不良,造成的过压过流引起保护,但是拆机后观察好久没见故障出现,检查背光供电部分一滤波电容的电压为184伏,4组灯条的供电再没输入外部信号时为101伏左右,接入信号后屏幕亮起来时4组供电为121伏左右,由于故障不再出现,不好判断问题出在背光灯还是电路板了,有修过同类故障的同仁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当故障再现时,再量每组灯的回路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故障再现时,再量每组灯的回路电压是否一样。

把电视机拆了在用户家试机半个多小时,故障没出现,没办法测啊,而且用户说这故障时没规律的,有时可以正常看一两个月,有时一两天就会出故障。用RT300背光测试仪的自动挡测了4组灯条,每组的压降都是97伏左右,电流30毫安,此时屏幕无明显发光,但是接入背光板,整个屏幕发光是正常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故障真的很头痛,故障部位不好判断,最怕就是拆屏换了灯条,大干一场了,故障没排除,就悲催了。

网友B:
如果板路没有松焊,怀疑灯珠不良的情况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路没有松焊,怀疑灯珠不良的情况较多。

我刚开始也判断是灯珠的问题,不过这故障时有时无在没有确定故障点的情况下,也不敢冒风险贸然开屏换灯珠。

网友:
灯条应该是在上面吧  带铝板散热的    这故障很有可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和LED没多大关系,液晶屏故障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