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7L01HF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29):
创维47L01HF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

  接修一台创维47L01HF,故障是液晶电视不开机,按开机键背光闪下然后黑屏,声音正常。

  打开后盖测背光开关控制4.8V电压正常。

  测副电源供电5V正常。

  测背光24V供电22.1V有点低,12V只有10.23V,也有点低。

  反复测电压的时候背光可以点亮,但是24V只有22V左右还是低。关机放了一段时间再开机背光亮下又灭了,反复开关机背光又可以点亮,背光开关控制4.8V电压始终正常。

  摘掉电源板单独测试。电源板的副电源5V通电源板的ON/OFF,强制启动电源发现24V由原来的22V升到23V左右,但是离设计电压值24V还差点,这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检查24V取样稳压电路。

  电源板在光耦引脚上面涂了不少白色的胶,用表测发现胶下面的RS43 102 1K电阻已经开路。

  更换,开机一切正常,电源板带负载与不带负载输出电压都是24V和12V。

  原来都是胶惹的祸。

  创维32TTU电源,副电源的取样稳压光耦上面也有胶,也是102电阻,也是开路,而故障是有时有5V有时没有5V。

本文作者:焱阳天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直击要害 让故障无处藏身 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