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8-29):
待机3v  5v进水,修好待机之后,触发0.7-0.9.不显示。刷过bios,依旧!求解

刷过几个BIOS 一样的电流。现在在做南桥试试。

网友:
你查了南桥哪个信号异常,就动桥了,这个电流一般是显卡了吧。

网友:
进水的还是要重点观察一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还是重点查进水部分。。。有是绕一圈回来还是进水位置的问题

网友:
时序对吗  进水的最好还是好好检查那边进水的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进水备份问题

网友:
是啊,有时候慢慢修,慢慢测,最后还是进水某地方的问题,

网友:
进水了是不干净的还是要先洗洗

网友:
进水部分正常,就待机进的水,无断线,无短路。电容电阻都OK的。

刷了三个bios  都一样的电流。

所以加焊了南桥,可惜把南桥干坏了,索性不修了,这个客户不想花超过200快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