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D_1.01不触发维修,终用眼神秒杀

楼主(2018-08-29):
Asus B85M-D_1.01一台,到手通电不触发:

量了下有3V待机,晶振起振,打波开关针电压稳定。找个点位看看吧……
一路触发带测,3V待机上拉的开关针有被拉低:

IO给桥的信号有过去:

绿线上拉的O_PSON#一直为低:

测到这里得出结论,ATX上电保护了,拔下ATX拉低绿线电源转动,插上去未触发前是绿线5V
打了各电感值没毛病,那就是考验眼神的时候到了
果然瞬间发现目标,一颗开裂的小电容:

换之:

亮机图你们懂得:

网友:
能发现问题的都能解决大半,就怕找不到问题。

网友A: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容短路表面有明显裂痕痕迹还是比较好发现的

网友B:
楼主能分析一下其中原理那就更好了。

网友C:
你拍照的那个电容没有看到裂痕啊,难道是照相的角度问题,不过这个眼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拍照的那个电容没有看到裂痕啊,难道是照相的角度问题,不过这个眼神不错

不是相机角度问题,是你的眼神问题

网友D:
漏电了还是短路了?遇到几个这种情况下短路的,不过我是烧鸡大法摸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漏电了还是短路了?遇到几个这种情况下短路的,不过我是烧鸡大法摸出来的

肯定是短路,要是漏电一般不会直接保护吧,而且开裂的电容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拍照的那个电容没有看到裂痕啊,难道是照相的角度问题,不过这个眼神不错

我用的小米4,有没有好点的机器借我拍个照,每一道纹路都给你呈现上来

haoren0205265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析一下其中原理那就更好了。

原理很简单啊,不过新手肯定要修的死去活来了
原理帖子已经说了,触发瞬间有主板电路段路,此时输出肯定会过流,ATX电源检测到短路过流后瞬间自动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短路,要是漏电一般不会直接保护吧,而且开裂的电容你懂得

开裂短路漏电都遇到过,漏电那次折腾了好几天不行,放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怎么试试,也是醉了,还好客户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裂短路漏电都遇到过,漏电那次折腾了好几天不行,放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怎么试试,也是醉了,还好客户不急

是啊,漏电不稳定,还是短路直接,不是死就是活

haoren0205265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导致电源保护,风扇转一下立马停了

网友:
眼力还重要                           近视眼  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颗开裂的小电容导致的主板保护了 导致不上电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透彻 图文并茂 工厂级别的大神才这样修机器吧 不错

网友:
开机的各个信号都精确到电阻在主板上面的测试点 楼主点位图 电路图都玩得太精了

网友:
楼主好眼力,在下佩服。。。
思路清晰 分析透彻 图文并茂 工厂级别的大神才这样修机器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h81的主板现在修的最多的品牌机的主板 哎 我们这相当半工厂

网友(2018-10-14):
兄弟,你该把PDF发出来,现在我也有这个机器,问题差不多在的

网友:
这个也能看到,不容易那么多零件不找死人啊,烧的是直接,不过能找到还是不吃烧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