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REV:1.03 无复位维修,主板维修就是要浪……

楼主(2018-08-29):
华擎B75 Pro3REV:1.03主板一例,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得CPU供电有,复位没有,时钟有,板号如下:

找个点位看一下吧,瞅了眼时序,复位是在CPU供电芯片给PG之后桥发出的,看看点位,8859的39、40脚是3V上拉的,测了下只有0.5,判断为断线:

断线怎么办,找个电压拉过来呗,别问我为什么拉这么远的线,飞的线越长看起来越拉风啊……

拉完线触发电源出发后转了一下停了,然后再次自动上电,我知道这说明机器成功复位了,果然听见蜂鸣器滴滴滴滴滴滴滴……
插上内存亮机:

 会员1334130300鑫豆2025-10-19 09:45
 会员1409152元2023-2-3 15:21
 会员11618082元2022-12-24 09:32
 会员11618082元2022-12-24 09:30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浪也是一种技术,尤其像楼主这样的技术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A:
拉线远只是在排除问题,线拉那么长可能不稳定~~~~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应该是vcc_spd这个内存供电断线吧,遇到多为这个断 有些板子用这个电压上拉VRMPWRGD所以会没复位,有些只是不过内存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了,找到故障点,修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vcc_spd这个内存供电断线吧,遇到多为这个断 有些板子用这个电压上拉VRMPWRGD所以会没复位,有些只是 ...

这个板子可不是哦,我是对照点位飞的线,与SPD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线远只是在排除问题,线拉那么长可能不稳定~~~~

NO!NO!NO!,没有线拉的长不稳定这一说,拉的长不稳定说明你拉的线太细或者被干扰了,供电用漆包线拉不烧断才怪,我信号用的供电线飞的怎么可能出现不稳定

网友C:
CPU的复位时桥发出平台复位 电阻分压产生CPU有0.5说明电阻分压有问题啊 不进一步查  飞什么线啊有什么意义??

网友D:
牛逼牛逼!大师现在在哪发展,给你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逼牛逼!大师现在在哪发展,给你加分!

河北啊,勉勉强强,大师不敢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的复位时桥发出平台复位 电阻分压产生CPU有0.5说明电阻分压有问题啊 不进一步查  飞什么线啊有什么意义 ...

你先去看看帖子说的什么,如果不看帖来回复我宁愿你说了句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标题写得好 成功的喜迎了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先去看看帖子说的什么,如果不看帖来回复我宁愿你说了句谢谢分享

看了不就是CPU复位没电,分压电阻啊,断线补电阻的线啊,说的就是你随便拉根线过来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河北啊,勉勉强强,大师不敢当

不要谦虚啦!河北也好,北方人还是在在北方待着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不就是CPU复位没电,分压电阻啊,断线补电阻的线啊,说的就是你随便拉根线过来不好

人家说的是桥的PG PG没到位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了不就是CPU复位没电,分压电阻啊,断线补电阻的线啊,说的就是你随便拉根线过来不好

你确定你是迅维学员?我不相信饼哥告诉过你这是CPU复位,简直有点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谦虚啦!河北也好,北方人还是在在北方待着舒服!

看情况吧,那里什么舒服不舒服,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

网友F:
为什么我才知道华擎也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才知道华擎也有点位图

这种问题,额。现在知道也不晚,多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是迅维学员?我不相信饼哥告诉过你这是CPU复位,简直有点离谱

CPU供电有,复位没有 你不自己说的复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是桥的PG PG没到位啦!!!!!

复位是在CPU给PG之后桥发出的  他是这么说的 。
CPU给桥PG   桥就发出平台复位 然后电阻分压 给到CPU 复位 他的意思是CPU复位只有0.5 我的意思是叫他修分压电阻 ,他是直接拉一个电过来,我说不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G:
最后一张图又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传说中的236断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了不就是CPU复位没电,分压电阻啊,断线补电阻的线啊,说的就是你随便拉根线过来不好

台板维修套路去了解一下,CPU供电一般情况下视为跑码前最后一个供电,之后是时钟复位跑码,我从来没说过没CPU复位,我说的是有CPU供电,没复位和时钟,然后我清清楚楚的给出了与信号有关的截图,点位右侧详细的显示了信号名称为RT8859_VR_RDY是RT8859的第40脚,而点位中就更加详细了,明确的写着+3V过RP797上拉RT8859_VR_RDY,并且详细的说了电阻的参数为10K,别告诉我图太小你看不见,我就是看着图说的,都没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张图又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传说中的236断线?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图好像把前几天的上来了,我这就去删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图好像把前几天的上来了,我这就去删

我做了一项测试 Z77+G1610,拔掉BIOS,抠掉电池,CMOS针清零过,然后上电触发。结果是有时钟有复位,这怎么说啊??且测到桥已经发出了DRAMPG和PROCPG给CPU。  cpu供电1.15V,时钟复位在PCIEx16上测到的,诊断卡的灯也显示复位和时钟都有。大家来围观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一项测试 Z77+G1610,拔掉BIOS,抠掉电池,CMOS针清零过,然后上电触发。结果是有时钟有复位,这怎么 ...

台板一般IO带固定程序,可以理解为此台板BIOS并不参与触发,只参与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板一般IO带固定程序,可以理解为此台板BIOS并不参与触发,只参与跑码

哦,还有这事!!  论坛比较流行和默认的流程是: 桥收到IO的PG(PWROK APWROK)后,读取bios,然后发出时钟,并且发出DRAMPG和PROCPG到cpu,随后cpu给供电IC SVID, 供电IC给出相应的电压给CPU,正常后发出SYSPWROK给桥,桥再发出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台板维修套路去了解一下,CPU供电一般情况下视为跑码前最后一个供电,之后是时钟复位跑码,我从来没说过 ...

华擎B75 Pro3REV:1.03主板一例,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得CPU供电有,复位没有,时钟有,板号如下:
自己第一句 自己读一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华擎B75 Pro3REV:1.03主板一例,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得CPU供电有,复位没有,时钟有,板号如下:
自己第 ...

看帖用点心,自己基础差还不细心怪这个那个,楼下都有人给你说了PG问题你还跟人家犟半天。文章中的句子应该结合上下文阅读,第一句我就读多少遍也没见到有CPU复位,你修过CPU复位出问题的板子?我反正是没修过,你的时序里面CPU供电后面接的是CPU复位?迅维的至少不是,我现在还在用,CPU供电后面接的是时钟复位,别怎么一眼就看懂了,基础差看帖就别走马观花,看不懂就多看几遍,“CPU的复位时桥发出平台复位 电阻分压产生CPU有0.5说明电阻分压有问题啊 不进一步查  飞什么线啊有什么意义??”自己看看你回复的什么鬼,与帖子有半点关系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帖用点心,自己基础差还不细心怪这个那个,楼下都有人给你说了PG问题你还跟人家犟半天。文章中的句子应 ...

你回复说: 你从来没有说过没有CPU复位,我就 叫你看你自己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 还有别拿什么迅维学员说事情,我既然是学员那就还在学习中,论坛不就是交流学习的地方,哪说错了你指正,我看你回复句句都是迅维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写文章的文笔也差劲别人不知道至少我这新手没你这回复看两遍才懂,这简单的帖子应该是新手看的高手应该吸收不到营养了,新手看的就应该写的详细一点别写含糊不清。要不我更楼上一样回复:大神;厉害啊 在哪高就 ?你看行不行??

网友C:
找个点位看一下吧,瞅了眼时序,复位是在CPU给PG之后桥发出的,看看点位,8859的39、40脚是3V上拉的,测了下只有0.5,判断为断线:
那就写详细一点 复位时 CPU核心电压好之后,CPU管理芯片给桥发出的PG0.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回复说: 你从来没有说过没有CPU复位,我就 叫你看你自己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 还有别拿什么迅维学员 ...

我不行你来啊。你去找找有几个发帖时描述加配图都精确到这样的,别人都是一眼秒懂了不用心去看帖就不要去回帖,这是对发帖人的不尊重以及时间的浪费,所以我看帖的时候都是一遍不懂多看几遍,都写成这么详细不找自己问题还觉得我就是不看帖子内容,我就是不懂,我就是不看,我就是嘲讽你我就是喷你,我就是很骄傲,你发帖我就是应该的,我就是不知道帖子说的是什么,我就是回复一些与帖子没关的东西嘲讽你,我不看帖就喷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点位看一下吧,瞅了眼时序,复位是在CPU给PG之后桥发出的,看看点位,8859的39、40脚是3V上拉的,测了 ...

要怎么详细,你现在去看看图不放大你看能不能看见,你觉得我上图是为了好玩么,你不知道传图很麻烦么

网友:
楼主要是把点位图床上来我就帮你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不行你来啊。你去找找有几个发帖时描述加配图都精确到这样的,别人都是一眼秒懂了不用心去看帖就不要去 ...

你这也叫详细,去看看写的详细的帖子供电多少脚多少V 时钟多少脚多少V哪个芯片出来的在哪个电阻测得,复位由哪里来经过什么转换,一个帖子写出来最重要的思路,你这写的真的很简单了一句话一张图,大神没营养,小白不太懂能看的懂这几个信号时序的人 基本都飘过,你的文笔有待提高,小白很难跟随你的思路。另外别跑歪题了即便是我看错,你说的是着前一个信号,哪也不影响我提议管理芯片这边断线的建议,毕竟发论坛学习技术那就不以快钱为目的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新手就这么不友好,在我们这服务行业我看你平时也是牛逼的不行。也许你喜欢听好的,提议个修下这边断线不要飞线就变成我不看内容我就是喷你的恶劣行为?你是不是平时,客户有点意见你就非常不爽那种,毕竟艺高人胆大嘛。

网友:
太凶了,这是多少的维修经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叫详细,去看看写的详细的帖子供电多少脚多少V 时钟多少脚多少V哪个芯片出来的在哪个电阻测得,复 ...

这么吊你怎么不去写啊,我写的内容是做维修的只要有基础维修知识通过努力都能看懂,不是所有的帖子都是为了小白去写,不强求所有人都能懂,愿意学习的人不懂可以多看还不懂可以问,态度不嚣张的我都有认真回复,去看楼下那个问拆掉BIOS只是不跑码的你就明白,但是从你的回复明显看得出你并不知道帖子到底在说什么,然后还问我这么做有什么意……,这样的嘲讽不怼不行啊。至于为什么不去找故障点,我是在做维修,不是在做教程,迅速的修好一台机器是第一位,至于故障点,找到断点在哪里对我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么吊你怎么不去写啊,我写的内容是做维修的只要有基础维修知识通过努力都能看懂,不是所有的帖子都是为 ...

我何时嘲讽你了? 看我最早回复就是说了一下最好 修原位子电压断线 飞线不好,你自己又什么说我怎么怎么的上升到迅维层面了,这要求看样子很难啊,然后又接着我什么无缘无故就是喷就是嘲讽的,如果写出来文章不是给别人看那意义何在维修这里就是金字塔主力军是我们新手吧,像点位图这种写的 电压时钟有 复位一个信号点位一打 一飞线完了,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来学习的吧 多少是来审视你们文章专门来把你们加分 打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何时嘲讽你了? 看我最早回复就是说了一下最好 修原位子电压断线 飞线不好,你自己又什么说我怎么怎么 ...

其一,台板如果出现没时钟复位,没特殊说明,如“内存复位,CPU复位”的时候,时钟和复位代表的是PCI槽等地方测得的时钟和复位PLTRST#。这是一个维修人员的常识,如果你不懂,认真看帖就可以解决你的疑惑,你也不会发出那样的提问,还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说CPU复位了,事实上我到至今没修过一台CPU复位出问题的机器,而帖子里也从未提过,帖子发出去就没改过,但是你一直坚持我说CPU复位了,并且被别人指正帖子只是说缺PG之后还是不去看帖子内容,直接怼回去……
其二,想看图纸里描述所有条件的,这种正常帖子不可能看到,因为这属于教程范畴,这个迅维实地就有,我看的时候是花钱看的,内容相当全面,制作相当费时,好多人都能做,没人给钱就没人做了
论坛的贴子属于经验贴范畴,经验贴只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更快的修机,同时附带的讲解些基础知识,不懂提问交流。至于文笔,我是来发经验贴的不是写小说,时间很紧,想到什么就些什么,没那么多时间去措辞
其三:你第一次回复的时候我是让你回去看看帖子到底说了什么,我相信有人质疑你你肯定看过了,你再次回复的时候还是说我说的是CPU复位。我去过迅维,我说的东西迅维都教过,我相信迅维的教学能力,因此在图示中很明显是PG的时候你还说复位分压什么的,我怀疑你认错信号了
其四:除了新手,做维修的大都讨厌别人指指点点,帖子里已经给出了所有答案你还在问我,还问我那么做有什么意义,然后我让你回去看帖,结果你的心思在怼人上面,并没认真看帖,那我只能剩下一句你行你来咯。
其五:前段时间看新闻说国内俩女游客去日本饭店别嫌弃,她们说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店员说从来没见过那么肮脏的吃法,我没有对任何新人有什么看法,同时大家也都看到,对于新人礼貌的、正常的提问我都是尽我所能
如果只是为了来怼我,不好意思,上次看完贴问我机器有没有修好的那个我怼的他现在还没缓过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一,台板如果出现没时钟复位,没特殊说明,如“内存复位,CPU复位”的时候,时钟和复位代表的是PCI槽等 ...

哇你真是了不起的很啊! 回复我说从来没有说过没有CPU复位,我就叫你看看自己第一句说的是什么。我最开始回复就是提议修原来断线的地方,信号之前是我看错了但这也不影响我主要表达意思说的是没必要从那么远飞线过来,我都不知道你在装什么老鸟,我说了有问题指正我新手,迅维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是我 骂人别拖后面一大堆你真是笑话。如果我学了相对论不会用你是不是还要把爱因斯坦拖出来日一遍,叫我这样那样的,先去学习这样学习那样,看你帖子很难吗?要国家几级证书?我打开就看了有难度,要不你设置个权限?正常帖子没有教程范畴我之前看的都是假的,你的意思是说新手学不了,老鸟不需要,一般找通病是不是?对的别人没缓过气来 我就帮他缓,我接力,O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哇你真是了不起的很啊! 回复我说从来没有说过没有CPU复位,我就叫你看看自己第一句说的是什么。我最开始 ...

第一句是说的什么,没CPU供电,没复位,有时钟,找个CPU复位给我出来看看啊,你找出来再说,我在看十遍,没有CPU复位,自始至终都是你自己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听不懂的,与我的帖子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学习,我们的态度是在受到质疑的时候就去反复看帖子看看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你倒好,你的心思完全在怼人上面,至于帖子说了什么,先不管怼个4、5个来回再说,你看贴的目的怕不是来学习的,是来怼人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第一句是说的什么,没CPU供电,没复位,有时钟,找个CPU复位给我出来看看啊,你找出来再说,我在看十遍, ...

你的原文:第一句:华擎B75 Pro3REV:1.03主板一例,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得CPU供电有,复位没有,时钟有,板号如下:
上面这是你原文第一句说的是没有CPU复位吧。
原文第二句话:找个点位看一下吧,瞅了眼时序,复位是在CPU给PG之后桥发出的,看看点位,8859的39、40脚是3V上拉的,测了下只有0.5,判断为断线:
这第二句你说的是 复位是CPU给PG之后桥发出的 测得0.5 ,这句话读起来不看仔细看图还真是让人误以为复位0.5,还有前面几次我都说了没认真看图,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主题,提个建议飞线,飞线不好,没什么意义,我都几次说了我学员新手,你是各种教学发扬你大师风格这指导:去看看去学学完再来看本大神的帖子,建议飞线仅仅是建议而已,我开始喷你了?这就算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未免太弱小了,在则,我这小小的建议而已,我感觉你脑子短路,我没拿枪指着你头上必须给老子修原地方,没有吧。你可以直接拒绝或者其他什么的都随意OK,说起怼人好像是你先连喷带骂说起迅维没把我教导好,饼哥没把我教导好,骂人拖家带口,,昨天还发个你怼的人一个月都没缓过,厉害厉害,你是被维修耽误的名嘴吗???吓得我小心肝扑通扑通跳了 ,这算不算恐吓啊?
昨天你说你的帖子是给懂得人看的,自己非常忙哪有时间写的详细。
这句话说的不错你大致的意思是不是:不懂得人就可以不看是吧,那你设置权限防止小白进来,还有自己忙就别写帖子了不能写的简单高手如何给你加分低手又不能看,你说哪有那么多时间,分明说谎嘛,你能回复这么多长篇大论说明你还是有时间写这么字。
最后帖子都整成优秀了,大神你两元红包不够啊,得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一,台板如果出现没时钟复位,没特殊说明,如“内存复位,CPU复位”的时候,时钟和复位代表的是PCI槽等 ...

其五:前段时间看新闻说国内俩女游客去日本饭店别嫌弃,她们说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店员说从来没见过那么肮脏的吃法,我没有对任何新人有什么看法,同时大家也都看到,对于新人礼貌的、正常的提问我都是尽我所能
肮脏的吃法这是重点,我只说过飞线不好,离肮脏2字差的远吧,我可没说阁下技术还是飞线技术垃圾之类的话吧,这就被你解读成了我回复带有颜色的回复,一个小小的提议貌似都撼动了楼主这铁桶般的权威???一个愿意接受就接受或者完全不用鸟的建议,敢问你平时还能接受什么意见?你说这个新闻小日本已经带有侮辱的字眼把我话往这上面带?一切都在你完美的运行和掌控之中?任何一点提示都是对你权威的冲击?
优秀贴 得发红包啊

网友I:
掐上了,真的掐上了,帖子没看完,因为要付费才能看,后面的争论倒是很精彩

网友:
现在什么都收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掐上了,真的掐上了,帖子没看完,因为要付费才能看,后面的争论倒是很精彩

帖子后面不用看了付费后就一句话 从远处飞了一个电压到这0.5,来没了

网友:
华擎的板子一共也没遇到过几个  感觉我们这边很少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文:第一句:华擎B75 Pro3REV:1.03主板一例,上电测试不跑码,测得CPU供电有,复位没有,时钟有, ...

是傻还是眼瞎,截个图找出CPU复位,要不要来个大家来找茬给你玩,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哈哈。怎么滴再断章取义也找不出来吧,CPU复位在此贴包括回复中第一次出现时来自智障之口,就就对了,谁是智障谁心里明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掐上了,真的掐上了,帖子没看完,因为要付费才能看,后面的争论倒是很精彩

别理会楼上这SB,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帖子内容,从开始就是为了水分的,这种SB听不懂人话,下次直接扣分,浪费口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傻还是眼瞎,截个图找出CPU复位,要不要来个大家来找茬给你玩,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哈哈。怎么滴再断章 ...

已经说的很明白上面回复,我不知道你这智商是怎么回事,不懂就多看我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经说的很明白上面回复,我不知道你这智商是怎么回事,不懂就多看我的回复。

其一:从开始到结尾都是你自己不看帖,你的回复的东西全是你自己的臆想,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帖子内容,并且再被论坛评为优秀帖之后,你还是不去看帖,还在嘲讽和质疑论坛评判的水准有问题,那不服你自己可以去搞个论坛,这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你在实地管理不能对你做什么,但是你在我的帖子捣乱,我有责任和义务处理
其二,一个帖子,如果不看贴一直回复有两种:一是水贴,另一种是捣乱。对于前者,如果急缺下载分,拿分就走我可以理解,如果不缺下载分还回复莫名其妙的东西,这就属于捣乱了,会影响分享者对论坛做出贡献的积极性,这种蛀虫就得代表论坛消灭你了
其三:你在这里胡闹还要给别的帖子点火,这就不对了,这是你的私事,不能搞到整个论坛都被你搅和。你以为“论坛是你家(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维护靠大家(维护都是别人的事)”么。。。作为任何一个受益过论坛的人,你这种行为都应该直接消灭,而你在我的帖子里捣乱,我有责任,有义务首当其冲的消灭你
其四:你在这个帖子里面不看帖捣乱的行为也是不对的,如果在往下扯,我有理由怀疑你很大可能性是在水下载分,那么我就得当水贴处理了……

haoren0205265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一:从开始到结尾都是你自己不看帖,你的回复的东西全是你自己的臆想,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帖子内容,并 ...

水下载分,再给我找个我回复多的帖子出来,大多数我都只加个分,我已经数次承认图片大概看了一眼,重点看的写的字,但是你一直纠结你的话,既然你都说了是要写给看懂的人看,那我看不看的懂已经不捞你费心了。上面回复已经是你原文一句一句分析你说的是什么了还不懂就多看几遍看看自己说的话有没有歧义。
水下载分说的好像我回复一句你又回复你没水分似的,这贴别人问你大神哪高就,你都如此的回复还不是水的更明显,还有我之前给你加分,你还扣我分,说好要喷的我生活不能自理了?竟然开始玩扣分 LOW不LOW啊。
怎么没有第五条了的小日本了?有进步啊。明明就很简单的一件事,你飞线爱飞不飞,你是即不接受一点小意见又要指指点点你的权威不容侵犯。
论坛搞火,好像是你小事化大吧,我都不知道说个没什么意义,飞线不好,竟然要被别人教做人的道理,要被迅维教的完美才够资格来读你帖子,你成功小事化大,扩大框架,说要喷死我,然后开始玩扣分这种低级手段。

网友:
老司机,修机就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一:从开始到结尾都是你自己不看帖,你的回复的东西全是你自己的臆想,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帖子内容,并 ...

首先诽谤我说过CPU复位,又诽谤我说过帖子写给,你找到不到证据,可是我有证据啊,那就是捣乱咯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我的B85好像也是同样的问题,感谢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后面不用看了付费后就一句话 从远处飞了一个电压到这0.5,来没了

不要恶意扣分!
他这个案例就是cpu供电芯片的PG的上拉电压缺失,导致桥收不到足额的3.3V,你是迅维学员,应该能看懂呀。

当然楼主的问题是少了几个字,我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