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REV:1.0 无CPU供电维修,主板维修全靠浪……

楼主(2018-08-29):
技嘉GA-P75-D3 REV:1.0一块,拿过来一看CPU供电芯片周边全是焊油,问老板还修不修了,30块钱还整个二修?
老板说这是我刚吹的,就吹了下芯片,其他什么都没动,好吧,老板的技术应该不会吹死芯片,开搞……
板号:

版本号:

到手后再加点焊油把芯片吹了下,上电发现没CPU供电……
找了个芯片数据手册看了下没CPU供电的开启,刮了点铜皮准备跑线:

跑到一半想着看看论坛有没有图纸,结果不光找到图纸还有点位,这就轻松了嘛
CPU供电的开启VTT_PWRGD来自CPU_VTT上拉,受控于Q16、Q17:

测得Q16 2脚有开启,但是3脚还是没有被拉低,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一个三极管换上,然后发现CPU供电是出来了,但是不跑码。量了下时钟复位都有了,
瞅了下BIOS发现被动过,问了下老板,老板说BIOS是我动的,我就动了CPU供电芯片和BIOS,XXOO,还好没有在找到其他动过的地方。
刷了个BIOS同时习惯性留下技嘉一个BIOS做备件:

结果刚拿走还不到一天又回来了,拿出来看了一下,还是没有CPU供电,我生气了……
待机时测得R191一端5V一端没有电压,换了个10K结果还是拉不过去,直接拆掉Q16,电压过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还会去找管子么,台板信号控制这么不严谨那我就来一劳永逸的吧……
直接拆掉Q16、Q17,上电:

结果你懂得:

以前修台式机经常会丢诊断卡,后来带了一根50cm的线就再也没丢过,后来发现修台板经常丢蜂鸣器,我就把蜂鸣器拴到了诊断卡上:

网友A:
这个板子修得不错哈……修台板我不太会  觉得你的习惯也很好……不错……

网友:
这个板子修得不错哈……修台板我不太会  觉得你的习惯也很好……不错…!!!!!!!!!

网友B:
是呀诊断卡卡只能绑起来了,诊断卡送的太多了 最近送了一张80块的检测卡好心痛

网友C:
这是叫什么俄罗斯诊断卡吧,我丢了不知多少了,

网友:
我也是诊断卡加线了

网友D:
LZ的维修技术不错,支持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得不错哈……修台板我不太会  觉得你的习惯也很好……不错……

哈哈,习惯都是被逼出来的,以前经常丢诊断卡,动不动就送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诊断卡卡只能绑起来了,诊断卡送的太多了 最近送了一张80块的检测卡好心痛

我记得我好想没丢过自己的诊断卡,以前修台板的地方丢过30块钱的,后来拴上线用了几年了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叫什么俄罗斯诊断卡吧,我丢了不知多少了,

不知道,当时淘宝买的反正也不贵,都用了好几年了,忘了是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维修技术不错,支持一个啊。。

感谢支持,共同分享,共同提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学习!既涨经验又涨知识!

网友E:
一年要丢六七个诊断卡。前几天又买了10个。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 . 诊断卡.现在好像老少有卖的了 .

网友F:
很厉害啊,一下子就找到问题所在,而且还懂得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要丢六七个诊断卡。前几天又买了10个。

还是,真是土豪,我到现在就买过一个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厉害啊,一下子就找到问题所在,而且还懂得变通!

是啊,修电脑的一定要懂得变通,可以方便很多

网友:
Q16怎么这么块就坏了,吹坏的??

网友:
我学习了 楼主 邦诊断卡和蜂鸣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