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37 进不了BIOS 刷新后用两天

楼主(2018-08-29):
DELL 15-7537 进不了BIOS  刷新后用两天就又恢复原始故障了   是本体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下短接3和4脚,断开7脚并在BIOS端和8脚相连,你试下。注意刷好BIOS后搞,

网友:
你是迅维学员说明船长上课你没好好听,说笑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还有小电池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