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无基带维修过程

楼主(2018-08-29):
机器故障描述:屏幕左上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打开设置通用关于本机里面的调制解调器固件为空,判定无基带。
维修过程:一、打开基带部分屏蔽罩,首先测量基带电源自激电压VREG_SMPS2到VREG_SMPS4有无电压,电压正常就搞基带,不正常就搞基带电源,此机无这几路输出。

二、直接更换基带电源,测试仍无那几路电压,查下基带电源的工作条件:供电VCC_MAIN、时钟、复位。

时钟部分直接更换晶振,换后无果,测复位电压无,复位来自主电源经1K电阻,电阻在屏蔽罩底下不好测,直接拆掉电源打下阻值正常,更换电源。久违的基带电源自激电压出来了。

上屏测试,维修结束。
这是200块收的无ID整机,搞好600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