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告诉我怎么看懂图纸啊

楼主(2018-08-29):
像这些我该怎么看啊,学修笔记本已经一个多月了但图纸还是不懂怎么看啊请问各位大佬告诉我怎么看 谢谢了

网友A:
想看懂图纸 首先你得有电子元器件的基础 知道它长什么样  在电路中的作用 这个没搞懂你就不可能看的懂图纸 或者找个师傅学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就像怎么做手术一样。要会看图,先得知道元件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这部分电路是什么电路,哪有这么简单,理论加上实践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看懂图纸 首先你得有电子元器件的基础 知道它长什么样  在电路中的作用 这个没搞懂你就不可能看的懂图纸  ...

这些我都懂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英文的中文名

网友:
可能你电路基础太差,我去年才开始 做笔记本 一个月 就可以独立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懂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英文的中文名

你不懂这些英文,证明你不懂电脑,你的图都是些接口名称。

网友:
这些图倒是不好全部用英文来翻译呢,其实有一点基础就会知道哪些是什么总线(比如LPC和SPI总线)等等,以及是哪些接口(比如VGA,LVDS,HDMI啊),还有是什么部件类型(比如南桥,EC)。建议先买我们迅维出的一本好像叫{电脑维修不是个事儿}先看看。

网友:
先认识最基本的原件 之后在看图纸 或者报名迅维的远程

网友:
多看多练吧,刚开始都只会修一些简单的,除了兴趣爱好不推荐入行了,靠这行挣钱太难了,勉强饿不死吧

网友:
学好了是一门手艺,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唯一就是手艺拿不走。

网友:
论坛有免费的视频教程  先补充一下电路知识吧

网友:
那么多页的图纸,是由很多小的功能模块构成的,对小的功能模块各个击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懂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英文的中文名

不用懂英文的,看图猜那个元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贴的这张图里每个元器件右下角都有与这个元器件相关的电路图的页数,去到那几页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懂英文的,看图猜那个元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贴的这张图里每个元器件右下角都有与这个元器件相关 ...

额 不是 主要是我只看懂了usb 处理器 ic 内存和南桥
那些元器件我都已经了解并知道缩写了唯独这些硬件的缩写不知道 网上也查不到 所以我才来问的